请问铣床台面高度是多少

楼主(2007-05-09):
 想给7632钻铣床做个底座,不知道正常操作时十字工作台面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

网友:
俺准备做个铣床架子,50多点高,铣床放上去工作台大约70多高吧,也不知道是否合适,反正做个可以调整高度的架子。

网友A:
觉得只要干活顺手就可以了

网友:
I did mine about 75cm he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只要干活顺手就可以了

要调到干活顺手的高度,那估计要把5-600斤的床抬上抬下好几次,那可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调到干活顺手的高度,那估计要把5-600斤的床抬上抬下好几次,那可不好玩

说不定到时候想到要行车来吊了

楼主:
拆成4个部分了,最重的是底座连立柱大概200斤,其他的100多斤

楼主:
今天去店里面看了下,几台钻铣(带座)的十字台面离地面高度都不一样,从50到110CM都有

网友:
需要行车的话找我

50T够不够
   不够就来100T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