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郁闷的一个下午。关于晶体。

楼主(2007-05-09):
星期天 帮朋友买了对ESXX的72晶体,接上FUXXXX接收机 抽出天线一节(嘿嘿使用大9动,不拉天线一节没有发射)试拉距离发现只有10米,不是吧大9动有1.5W的功率只有这点距离?晶体这不是高科技家伙国产还有问题(网上据说FUXXX的晶体还是国内OEM生产的)?
检查接收机天线和插头,试了多次还是一样,尝试插反晶体的方向,不是吧!距离能去到30米,靠不会吧晶体还分正负极,看来国产的零件还要加把力度QC和选用好点的零件,够郁闷的。

网友:
 涨见识了晶体也分正负

网友:
是的,晶体就是有正负级,我的6C反插好象根本没有输出

网友:
不会吧  小弟我搞了10几年的电子   还没发现晶体还分 + -

网友:
晶体哪有正负

晶体讲的是负载电容,阻抗,频率,这几样行,就行了!不分正负

网友:
T9Z没有1.5W,至少配KSS高频头是这样。感觉功率比FF6还小。

另外,T9Z只要没在开机时禁止RF发射,不管是否拉天线,高频头都是工作的。

引用 楼主:
星期天 帮朋友买了对ESXX的72晶体,接上FUXXXX接收机 抽出天线一节(嘿嘿使用大9动,不拉天线一节没有发射)试拉距离发现只有10米,不是吧大9动有1.5W的功率只有这点距离?晶体这不是高科技家伙国产还有问题(网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楼上的你查下旧版的说明书吧 大9包括旧版FF8/FF7型号的旧版说明书上已经表面了发射功率和地面测试方法,大9不拉天线开机是有发射但是距离很短而且是容易高频头出问题。

网友:
抽出天线一节 是T9Z manual的建议,

但不拉出天线一节没有发射 这个说法不对。

另外有件有趣的事情,即使按住A键开机,理论没有RF发射;但是如果天线如果拉出,在2-5米短距离内还是有遥控功能的。

我的第一版T9ZAP和最新的T9ZHP WC2都是这样,LZ也可一试。

网友:
晕倒!我早觉得还是原装晶振稳定一些 看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