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远距离控制

楼主(2007-05-09):
DIY无人机一般会遇到一个技术瓶颈就是遥控距离不远,我想到对讲机既然可以对讲十几公里要是用射频发射电路取代遥控器的高频头 那.......,当然还要改一下电路原理上应该是行的通,就是用对讲机的大功率发射调制电路调制遥控器信号,接收机可以通过换晶体和对讲机同频 目前只是个想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想法不错,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
用对讲机的多了。功率还都大。。不怕同频你就用吧哈哈

网友:
可以通过多频段控制达到抗干扰目的。

原理就像飞机的四裕度飞控,用四个不同的频道发出相同的指令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控制飞机。当其中一个频道受到干扰而发出错误信号时,系统自动对其屏蔽。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问题?

网友: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只不过是对信号处理的制式不同,其传输都是通过一定频率的无线电波。

网友(2007-07-24):
可以用大功率车台:方法:去掉遥控器上的高频头,用教练线把控制信号接在车台上.接收机去掉高频板用一手台把控制信号引出接到接收机的解码板上就行了,这里要注意的是:有干扰的问题所以不能用一般的对讲机.要用带数传功能的对讲机,频率220兆干扰很小,电台也不用改装.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使用中继?

现有的GSM网络就是最好的中继

网友:
用GMS还不如用CDMA 1X

可是就算是CDMA 1X,还是带宽不够,,,你远距离遥控不可能仅仅是遥控,必须实况传输图象回来驾驶。那CDMA 1X仅仅能提供150Kbps不到的带宽

网友:
等待3G来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