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花小钱办事:穷人380改装的问题

楼主(2007-05-09):
一直想在动力组方面进行一些改进,可以让自己在这方面多点灵活性,前几天在电子配件商店买了几个380电机,把一个原来的线圈拆了,另外买了0.51的漆包线重绕了22圈,但是通电后发现电流由原来的0.5A上到1.4左右,但转速跟扭力小得几乎不能用,而且还会偶尔停转,想问各位达人几个问题:
1。这是不是电流的增大不足以弥补线圈圈数减少带来损失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
2。模型专用的380线径和圈数大概是多少的?转子结构与普通的一样吗?我的是3极转子
3。像我这种情况要怎么样提高转速(不提高电压的前提下)

网友:
可能你饶线的时候 线接错了
提高功率是很少了
要提高转速 还是可以的
但别、太野蛮了哦

网友:
电子市场买的380 好像是塑料后座啊!能用吗?电机可是很烫的!改粗的线径应该可以!LZ你有没绕错线序啊!

楼主:
可我记得我是按拆线的顺序重绕的啊,头尾相连,绕向一致,没错吧?!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我曾经做过,我买到的两种电机规格是一样的,但用途不一样。
    具体情况是:都是5元一个,长度,直径都是一样大的,都是塑料后盖。一种是用于打牙齿的,瓦形磁铁比较短,是三个槽的,线比较细,用螺旋测微器量线直径大约0.22毫米,每槽75匝。另一种是用于电动螺丝刀的电机,磁铁要明显长一些,磁铁基本把电机内部的空间占满了的,是五槽的,线还要细些,每槽60匝。开始时我是用第一种电机,用0.55毫米的线绕的,感觉电流特别大,但输出功率低。改用第二种电机,用0.55毫米的线,仍然不行,主要是碳刷很快烧掉。大概我断断续续搞了有一个月的时间,都不成功。最后,我把第一种电机两个的铁心撤下来,装在一个助兴上(实际只用了一个半电机铁心),装入第二种电机的瓦型磁铁,又从本网上看到有模友说翼龙的480电机是用0.36的线,于是我就用0.3到0.4毫米的几种线试了下,最后用0.31毫米的线每槽绕了大概48匝,用第一种电机的后盖和碳刷,现在非常好。

网友:
这两种电机的规格都和380电机基本一致。碳刷比较大。现在我又在电机铁壳外面用坏的老式UPS上撤下的变压器硅钢片包了一层,最后用手工线把电机后盖和电机铁壳沿电机纵向捆了起来,最后安装到模型飞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我曾经做过,我买到的两种电机规格是一样的,但用途不一样。
    具体情况是:都是5元一个,长度,直径都是一样大的,都是塑料后盖。一种是用于打牙齿的,瓦形磁铁比较短,是三个槽的,线比较细, ...

请教接头是锡焊吗?

网友:
现在电机重量大概100克多点(买不起电子称,用卖中药的杆秤(3元一把)称的 )。我用它飞翼展2米,总重850克的滑翔机,大概有20个小时了,没有出现大问题,只是在每次起飞前在住心上加点缝纫机油。我用的是1300毫安时普通镍氢电池。12节串联使用,冲足后开机地面测量电压12V,电流8-10A。总输入功率大概在90-120W。(螺旋桨用的翼龙7*3的浆。)

网友:
你说的是电机塑料盖上接电池的接头吗?是用电烙铁焊的。

网友:
但是漆包线和换相器接触的地方一定不能用焊接,我曾经这样做过,由于碳刷打火,发热严重,带负载通电不到一分钟,全部锡焊融化,造成接触不良,电机缺相或停转,并且电机壳内到处都是电机高速旋转后抛出来的锡。后来我用美工刀小心把对应的漆包线刮掉一小节,挂入换相器上的对应铜钩上,把换相器用卫生纸包好后,用钢丝钳小心的压紧铜钩,最后用万用表的1欧姆档,逐相测量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换相器的问题困扰很久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小弟在海模区贴了不同绕组的碳刷380一些测试数据,有兴趣改制的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2

楼主:
看来要考虑换线了,0.5的可能太粗了,过流能力是强了,但圈数太少(铁心小,我绕了22圈基本上就很挤了),产生的磁场强度反而会弱的…………

网友:
换稀土的磁钢吧,试试看保证满意。

网友:
线的横截面加大了几倍,应该换更强的磁铁,如稀土磁铁

网友:
觉得线的横截面加大了2倍以上就得换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