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30L电机轴连断2根!

楼主(2007-05-10):
一时还真的分析不出原因!各位大侠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使用多久,飞了多少次?
飞机配置?
断裂部位的大图片.
轴承有无损坏?
需要帮助的话请PM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劳版主亲自过问哦!
有一个使用在50次左右,一个30次左右。450se,电调35X,舵机65MG,401+9254 or 56

楼主:
我看亚托台湾网,有转子单独销售!看来这个轴是不是寿命有限!
定子上的轴承是正常完好的!
我主要是看到大家都谬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把我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说,看是不是也有飞友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D:
坏了2根?看来那个转轴材质太瘁了!寿命短啊!

网友E:
以前见别人飞断过。是启动的时候扭力大一下掰断的

网友F:
什么原因?材质?

楼主:
准备找车床加工一个,应该可以用!

网友G:
430L```怎么拆开来的啊`我不会``

网友H:
加热后盖旋开的

楼主:
今天没事拿着残骸仔细端详,发现断裂部位是倒过阴角的。

网友I:
北京老王那有单独转子卖,你可以请教他。

网友J:
是不是飞的太暴力了~!!!!!!

网友A:
看图片还是不太清楚,但可以明显看到断裂的部位颜色变了.
估计是轴承先损坏导致高热,令轴心退火断裂.
另外的可能就是齿轮间隙调整不当,令轴承受力导致.

网友K:
我的也断过啊

网友L:
 不会把。。。这么快

网友M:
这东西摔起来还不快啊,我的电机已经坏了3个了,2个430L ,一个430XL,就是430XL的转子不好定,需要等,只能先用430L顶上凑合用。

网友N:
正好升级电机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