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质保 作为商家 有感而发

楼主(2007-05-10):
首先来个开场白:本人文化不高.难免有别字.各位将就着看也欢迎拍砖.
先介绍一下,俺是来自STARMAX电池的 小鱼
最近在论坛上看到很多朋友的电池出了问题也跟商家也有扯不尽的道理到底谁有道理这里很难说清楚.
说句很实在的话.买动力电池有时候看质量,也得看运气.
运气不好了,一不小心就挂了.或者电池就本身有问题 没几十个循环 就挂了.想换一般都很难搞.也聚合物电池本身出问题的
原因我想大家都清楚.有很多很多.所以是很难说清楚是谁的责任.在这里就只能靠大家自觉和商家是否愿意吃亏.

我从在5IMX论坛卖电池到现在.说老实话有出现过股包的问题(凭良心讲比例不高)

因为我们有保修,有很多朋友 用了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鼓包了
测试 完全是过放 不用平恒冲(新手大多会出现) 超C放电 15C的电池 拿来放20C的持续电流.
我都给换了
说句实在话 我不是老板 而且是个玩模型的 有回来的电池 换了就是
可是最气人的是 有的朋友语气实在是不好.
所以就上来牢骚一下. 也因为换的电池多了老板有发觉了
今天挨骂了......所以上来发牢骚..
顺便告诉各位兄弟姐妹.... 超过了一个月的电池 我真的没办法了

在这里也希望很多朋友自觉 理解我们 也自觉的检查是否是自己的设备或者是使用不当的问题.

网友:
借题发挥:

电池鼓包,相信是大家讨论电池最多的话题,但是鼓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有太多的因素.
当然用户第一反应是电池的质量问题,   只有等到另外的电池也鼓包的时候,才会想到是自己设备的问题.
其实电池只要包证不过充,不过放, 过热等因素. 鼓包的机率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造成电池鼓包的因素,设备都是在用户手中,商家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些设备到底有无问题.
所以造成买卖各方的纠纷比较难分清楚谁是谁非.
站在买家角度,出了问题肯定需要商家给个说法,
站在卖家角度,出问题的原因分不清楚. 使用环境复杂难辩.

所以我认为,在电池出问题时,买家应该先找下自己的问题,确定设备,使用,都没有问题时,
再找卖家商量为好.相信一般的卖家都会给予解决的办法.
我作为一个卖家,我是承诺买家收到电池后,如果觉得不合适,不能满足买家的要求是可以无条件退换的.

对于使用中的电池,是承诺10个循环可以包修.

最后希望买家在购买电池的时候,先确定下自己设备的参数.再购买最合适的电池. 而且充电设备一定要过关.
谢谢!!!

关于电池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和我聊聊!!

QQ:434643770

网友A:
你们电池也该改改工艺了.用户有问题很难免.但是你们电池组的之间的连接实在是可怕.不会连一片PCB板都用不起吧?我买了8组电池.上个月莫名其妙的短路起火.前天又有一组遭遇同样的命运.烧了就烧了.那个烟大的恐怖,呛死人了.赶紧改改工艺,要不然早晚火烧房子.

网友B:
不知道楼上的兄弟说的电池是谁家的?
我的电池可是都有PCB 来连接各电芯的.   而且电芯一致性是非常高的.
 连个PCB 也没有!!那是有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上的兄弟说的电池是谁家的?
我的电池可是都有PCB 来连接各电芯的.   而且电芯一致性是非常高的.
 连个PCB 也没有!!那是有点..........................

不懂不要开黄腔.....要想电池匹配得好是不会加PCB的,只会徒增损耗和影响电池的平衡放电特性.

网友B:
楼上的兄弟!看来你是个专家!!
  加这个PCB 的目的是什么?    你见过里面那个PCB 吗?
如果没有也不清楚那PCB 是用来干嘛的,那么我建议你先去拆个看看再来回帖也不迟!!

网友:
 怀孕太正常 了, 在好的平衡冲,在小心的使用,还是会!!

网友:
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是东西用用总归会坏的,再说高倍率的电池本身就比低倍率的寿命来的短.
就像一辆车,你爱护的,细心的开,能开上3年不用修.
你一直是车还没走,轮子已经在转,那么这车肯定长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不要开黄腔.....要想电池匹配得好是不会加PCB的,只会徒增损耗和影响电池的平衡放电特性.

老兄说话客气点!大家都是模友   何必呢!

网友:
加PCB板在大电流放电平台下会产生额外的内阻,个人感觉这种设计不好。

网友:
PCB 的设计并不是用来进行电路连接的.而是用来固定电芯引脚位置.
并起到加固电芯端面的强度,
使电池受到撞击时,电芯引脚不会相互接触而短路.
没有PCB 设计的电池容易在使用中因为引脚发热而软化,导致引脚相互接触而报废电池.造成危险!

楼主:
PBC 版是硬的 受到撞击的时候更容易出问题
一般电池引脚 都需要包上高温胶带 然后中间用海棉格空的做法 个人认为不用的比较好
因为软的有缓冲作用.

网友:
  就象汽车的轮胎

网友D:
 争了半天^、孰是孰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争了半天^、孰是孰非
  ....

网友:
仔细检查过设备,使用过程,依然找不到鼓包的原因,这样该怎么办呢

网友:
找不到原因,只好换用不同品牌的的电池,看看,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
不过相同品牌不同批次质量会有差异,即使是相同批次也会出现差异,所以很难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电池也该改改工艺了.用户有问题很难免.但是你们电池组的之间的连接实在是可怕.不会连一片PCB板都用不起吧?我买了8组电池.上个月莫名其妙的短路起火.前天又有一组遭遇同样的命运.烧了就烧了.那个烟大的恐怖, ...

我也烧过一块,是新买的电池充好电放着莫名其妙的就烧起来,

网友:
有保修, 下次就买楼主的电池

网友(2007-06-11):
我的也莫名其妙的着了   好象是雨淋了,好象还没有,又好象是电压表搞的,正在量电压,刚一量,就开始着,表也没错啊

网友:
我的电池肚子也大了, ,我是用平衡冲冲的,15C的放电,飞450只敢悬停3分钟,玩电动航模,电池就是开支大呀

网友:
昨天充电时两死一重伤一轻伤!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049&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看来你是个专家!!
  加这个PCB 的目的是什么?    你见过里面那个PCB 吗?
如果没有也不清楚那PCB 是用来干嘛的,那么我建议你先去拆个看看再来回帖也不迟!!

这个PCB怎么样

网友:
除了服务好,还要品质好!
这是模友需要的!

网友:
一个月之内也可以换,我在ELE买了一块电池,几天就挂了,我找他们说,说是我摔坏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