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这个动作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7-05-10):
在录像里经常看到飞机从空中落下,并以机翼为轴 自旋下落。。。
敢问这动作如何做呢?

网友:
我也看到过这个动作,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汉诺螺旋吧?

网友:
我是菜鸟:  我瞎猜的就是:

机从空中开始下落,头朝下,让其自由落下,同时关掉动力或减小动力,再往一侧打足副翼,应该就能实现这个动作了.
理由: 在机头向下时,关掉动力可以让飞机成一自由落体,再打足副翼,那么机下降时空气的阻力作用在机翼上,打副翼时,会使机翼受到扭力而饶轴心旋转.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实际这是一高空动作,了解后做起来也很简单,我是这样做的:加大油门使飞机进入高空,打右副翼同时打左方向舵,使飞机进入侧飞并收小油门,当飞机在侧飞失速的临界点,猛推油门至最大,同时升降舵打满,略带方向舵(切勿使飞机台头),飞机就会沿纵轴自旋下落.另外也可以在高空俯冲(收油)打副翼,到一定高度后,重复上述操作.这样会更有观赏性.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这样作陆的,然后回家修飞机

网友:
来偷学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这样作陆的,然后回家修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是一高空动作,了解后做起来也很简单,我是这样做的:加大油门使飞机进入高空,打右副翼同时打左方向舵,使飞机进入侧飞并收小油门,当飞机在侧飞失速的临界点,猛推油门至最大,同时升降舵打满,略带方向舵(切勿使 ...

这才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并假装学习.........

老(B)还真虚心啊  ,我也要学习学习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是一高空动作,了解后做起来也很简单,我是这样做的:加大油门使飞机进入高空,打右副翼同时打左方向舵,使飞机进入侧飞并收小油门,当飞机在侧飞失速的临界点,猛推油门至最大,同时升降舵打满,略带方向舵(切勿使 ...

哈哈 谢谢tian大
quote]原帖由 htwist 于 2007-5-10 11:43 发表
路过并假装学习.........
看来B大也会哦```````````

楼主:
g2里可以做出这个动作来么?: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g2里可以做出这个动作来么?:loveliness:

没玩过模拟器,这个动作也没必要在模拟器上练,因为是在高空完成,不容易炸机,只是改出时要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并假装学习.........

网友C:
路过并假装学习......... (我也不明白,只是流行)

网友:
我也要学

网友:
路过并假装学习

路过并假装学习

网友:
有录像否?传来看看~~~

网友:
学习中........................摔机中......................修机中.........................

网友:
请教另外一个动作:小半径转弯,用上方向舵的那个动作。怎样避免失速然后机头掉下

网友:
我要学习这样着陆~:loveliness:

网友:
下次高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飞机在侧飞失速的临界点,猛推油门至最大,同时升降舵打满,略带方向舵(切勿使飞机台头),飞机就会沿纵轴自旋下落.另外也可以在高空俯冲(收油)打副翼,到一定高度后,重复上述操作.这样会更有观

说是简单做起来可是相当的难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是一高空动作,了解后做起来也很简单,我是这样做的:加大油门使飞机进入高空,打右副翼同时打左方向舵,使飞机进入侧飞并收小油门,当飞机在侧飞失速的临界点,猛推油门至最大,同时升降舵打满,略带方向舵(切勿使 ...

说起好轻松,估计要练习半年才能学会。利用螺旋桨的气流配合方向舵完成,如何保持是个难点,进入的时机也是一个难点,失速动作不好做啊!!!不过,反正有高度,不易炸机,做不像也好看。

网友:
有高度就什么都好办!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起好轻松,估计要练习半年才能学会。利用螺旋桨的气流配合方向舵完成,如何保持是个难点,进入的时机也是一个难点,失速动作不好做啊!!!不过,反正有高度,不易炸机,做不像也好看。

呵呵,这个动作你要是练半年,那其它动作就不要练了,估计半辈子也练不会.实际这个动作并不是练出来的,找个明白人现场指点一下或自己悟性高点,尝试几次就会了,它不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形成条件反射.过几天我专门拍个此动作的录象,从我想尝试做此动作,到顺利的完成这个动作,只飞了两块电池不到二十分钟,哈哈!我想说了你也无法理解,更不会相信,可确实是这样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