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的尾旋组

楼主(2007-05-10):
我的GL尾旋组新装上亚托上约10分钟在飞航线时射了尾桨 损失.皮带.头罩.尾皮带齿轮飞掉.横直轴.水平尾翼.尾旋推拉球头套
GL的尾旋己上胶但也飞脱是因螺丝松和不够长,这问题一早就发觉了早知把螺丝换掉再上胶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L尾旋组新装上亚托上约10分钟在飞航线时射了尾桨 损失.皮带.头罩.尾皮带齿轮飞掉.横直轴.水平尾翼.尾旋推拉球头套
GL的尾旋己上胶但也飞脱是因螺丝松和不够长,这问题一早就发觉了早知把螺丝换掉再上 ...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飞机是688,换了一套GL的尾旋组,组装是上了螺纹胶,且在24小时以后试飞,在试飞悬停阶段(飞行时间不足一分钟)就射桨夹了,好在当时高度较低,安全自旋降落,检查尾旋部件,发现一是中联螺丝太短,二怀疑中联材料有问题,尽管是钢质的,但是却发现其螺纹已经在射桨时拉坏了,688的铝质中联就比这个好,钢质螺丝断到里面,螺纹都不会坏。GL的服务我支持,商家给免费更换了一套,不过提高产品质量也很关键啊,还有,GL的内六角螺丝不好,随便拧一下就圆了,heli688配的黑色内6角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尾桨很容易射的。

网友:
还是688比较爽哟!

网友:
我的GL飞了一段时间后,悬翼头和尾巴虚位挺大,新的时候还好。感觉材料没有688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