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个双翼机

楼主(2007-05-10):
大家好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双翼机 现在就差 副翼的连接了
双翼机是两对副翼想问一下 个位前辈怎么做这个连接啊?

网友A:
上下副翼用连杆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副翼用连杆连接

能给个图吗?
用的是几个舵机?

网友A:
舵机还原来那两个,你只要吧舵机连接到一个机翼的副翼上就行了,通常应该是下翼,上翼的副翼根下翼的副翼用连杆联动就可以了,用一个连杆还是两个连杆随你爱好了。
当然如果你只用一个机翼的副翼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还原来那两个,你只要吧舵机连接到一个机翼的副翼上就行了,通常应该是下翼,上翼的副翼根下翼的副翼用连杆联动就可以了,用一个连杆还是两个连杆随你爱好了。
当然如果你只用一个机翼的副翼也可以,完全没 ...

谢谢你 请问你做过这个飞机吗 ?
决定好飞吗?    和  330比

网友:
双翼好飞的

网友B:
我也刚做了一架双翼的。不知道能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做了一架双翼的。不知道能不能飞。

你的机机什么配置啊?

楼主: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吸管   强度够吗
我拿了一跟 牛奶上面的感觉怎么有点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叫DIY

楼主:
你这个吸管怎么搞的啊》?

网友:
管里穿绳

楼主:
我是说你怎么保证吸管的强度

网友:
卖珍珠奶茶的凉茶店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