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最新LAMA5和LAMA-IV详细对比

楼主(2007-05-10):
以前做的科乐科LAMA和ESKY的LAMA的对比评测得到了大家的捧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6974&highlight=%2B%BB%F0%CD%C8%B6%A1科乐科新推出了LAMA5,很多模友还不太了解。早就答应出个对比,一忙起来就拖到现在。

首先LAMA5的推出是为了出口商的需要和增加市场竞争力而开发的。机身结构、材质、电子设备做了优化。重新开模了新版发射机做了些简化,降低了玩家购买门槛。

先看看科乐科LAMA5外观:

这是科乐科LAMA-IV

从外观上看LAMA5主体颜色改为黑色。比LAMA-IV的灰色机身、白桨显得更“模型”一些。

对比LAMA-IV,LAMA5的机身主要做了以下的优化:
进一步提高了机身材质的韧性

科乐科LAMA的机身本身就比其他厂牌粗壮、加固点多。LAMA5的材质更增加了韧性,使得损坏率进一步降低。实际观察可以发现LAMA5材质发油亮,扭曲弹性较好。LAMA4材质稍硬。

网友:
越看越喜欢

网友A:
十字盘设计还是偷工减料的“精品”,新手注意,不要被华丽的外表和商家的一面之词蒙蔽

为什么说是科乐科lama的十字盘是精品呢?
先看看lama的鼻祖日本喜路宝XRB-SR lama的十字盘:

国内厂商仿制的lama的十字盘
飞翔鸟ka-50:

华XX的5#

这种十字盘不是在RC直升机上广泛使用的倾斜式十字盘,并不通过舵机控制十字盘倾斜来改变旋翼的旋转面,而是通过舵机控制十字盘平移,再通过球头扣连杆在水平方向拉动旋翼从而改变桨距,详细的结构构图如下:

这种平移式的十字盘在目前流行的共轴反桨式电直种已经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像这正直升机的倾斜式十字盘,esky的lama,华XX的新型号的lama以及九鹰lama,还有国外比较火的Blade CX2 等,用的都是斜盘:

科乐科的十字盘到底算哪种呢?

大体上看应该属于平移式的,但把最重要的球头扣连杆给省了,直接让十字盘和桨夹相连,完全靠虚位来工作
这样当打舵稍大一点,就会严重消耗电机动力,甚至憋住电机(怪不得colco要强调它的4合1抗堵,要是不抗堵那还了得)

所以坛子上有高手ripple131 来了个“科乐科LAMA IV的8大终极改造”,等于补上了球头扣连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9803&highligh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2273&extra=page%3D3

做为一个新手,我有以下看法
到底平移式先进还是倾斜式先进不必去争论,但我想,大多数模友都把lama当成自己的入门机,飞好之后可以换跟先进的电直,那么为什么不好好利用lama,通过调整斜盘,观察它的工作方式来了解RC直升机的工作原理呢?所以我宁可选择一架斜盘式的lama

网友:
感觉e-sky的lama4脚架还是比较结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设计还是偷工减料的垃圾,新手注意,不要被华丽的外表和商家的一面之词蒙蔽

科乐科的lama的十字盘比较像喜路宝原型机的,确实有简化,不过说垃圾也未免有点太......

我从火腿丁那里买的lama4的十字盘就挺好用,而且火腿大哥的人品也是论坛公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设计还是偷工减料的垃圾,新手注意,不要被华丽的外表和商家的一面之词蒙蔽

觉得科乐科产品是垃圾的可以不看!看你的意思是不是都要劝大家买2000多的喜路宝?你自己怎么不飞喜路宝呀。不就是因为自己手潮老撞天花板索性开始骂机子臭。能不能讲话别太主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觉得科乐科产品是垃圾的可以不看!看你的意思是不是都要劝大家买2000多的喜路宝?你自己怎么不飞喜路宝呀。不就是因为自己手潮老撞天花板索性开始骂机子臭。能不能讲话别太主观!

不用买喜路宝,除colco之外任何一个厂家的共轴反桨电直都没有这么简化十字盘的,当然那种2通3通的所谓电直除外
手是潮,但在撞天花板之前,当明白这个十字盘的工作原理之后就开始骂它臭了

colco的产品不全是垃圾,我也没说colco的产品是垃圾,雷鸟不就号称是精品吗,没玩过不做评论。这架lama的其他部分也能算精品,但这个十字盘绝对是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乐科的lama的十字盘比较像喜路宝原型机的,确实有简化,不过说垃圾也未免有点太......

说好听了是简化,因为简化是褒义词

其实就是偷工减料

楼主:
继续!继续!

机头罩做了小改进。将机头散热孔做成了镂空的LAMA LOGO。

重新设计了4合1板。(左为LAMA5右为LAMA-IV)

在保持原来抗过载能力高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电路板。增加了顶置飞行状态指示灯,电压不足时会由绿灯闪变为红灯闪。飞行时闪着灯也比较好看。
改为硬质电路板盒。看起来更专业,更坚固。

电池位置稍有差异。

由于新改版的4合1电路盒对整机重心稍有变化,锂电池位置向机身后移约1CM。

平衡锤重量略有减轻。(左为LAMA5右为LAMA-IV)

减轻后机身操控原理上要比LAMA-IV灵活些,实际感觉变化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喜路宝,除colco之外任何一个厂家的共轴反桨电直都没有这么简化十字盘的,当然那种2通3通的所谓电直除外
手是潮,但在撞天花板之前,当明白这个十字盘的工作原理之后就开始骂它臭了

colco的产品 ...

好吧 既然你这么恨科乐科LAMA 我们也没办法 你继续骂我们也管不了 愿意顶贴请继续
国产电直厂商把几千块钱的奢侈品变为人人都玩得起的模型怎么说也是造福模友,还得便宜卖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既然你这么恨科乐科LAMA 我们也没办法 你继续骂我们也管不了 愿意顶贴请继续
国产电直厂商把几千块钱的奢侈品变为人人都玩得起的模型怎么说也是造福模友,还得便宜卖乖了。

不要扩大打击面,国产电直厂商造福模友当然好,但某些个别厂商的个别产品存在严重缺陷同样需要模友擦亮擦亮双眼予以指出

旋翼头和十字盘是一架电直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种地方偷工减料就是对模友不负责任

网友:
价格有没有简化些啊

楼主:
再来看看发射机部分。(左为LAMA5右为LAMA-IV)

LAMA5重新开模了发射机,外观和手感有了提高。为了降低零售价格作了简化。
去掉了电压表头改为LED指示电压状态。电压高、中、低档依次为绿色、橙色、红色闪烁。
将舵杆和吊带扣改为塑料,不能像LAMA-IV那样调节舵杆长度了。

增加了模拟器口。

外观精细程度有所提高。

模具比LAMA-IV要精细些。微调手感顺滑,舵杆打舵阻尼比LAMA-IV要稍重。油门定位比较细腻。实际操控手感优于LAMA-IV和雷鸟控。

总结:LAMA5在机身上相对LAMA-IV优化了材质和电路盒,飞行性能基本一致。发射机手感有提高,虽作了简化但降低了价格。更贴近玩家。

以上是LAMA5和LAMA-IV的不同之处。其他特性还是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6974&extra=page%3D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扩大打击面,国产电直厂商造福模友当然好,但某些个别厂商的个别产品存在严重缺陷同样需要模友擦亮擦亮双眼予以指出

旋翼头和十字盘是一架电直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种地方偷工减料就是对模友不负责任

说我扩大打击面?到底谁打击谁呀?
你给大家推荐一台不“偷工减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我扩大打击面?到底谁打击谁呀?
你给大家推荐一台不“偷工减料”的。

我只打击科乐科lama的十字盘垃圾,不用拿“国产电直厂商”说事

已经说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厂家的lama都没有把十字盘简化到这种地步

不要玩文字游戏,就算真直升机上的斜盘你也可以说是“偷工减料”

网友:
电直是否好飞,要看机械和电子的配合,不能说凡是传统十字盘的都好,其他的都差,我买的华XX53号大LAMA,也是传统十字盘,操纵感比ESKY LAMA差远了,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只要不是华XX的都好”

科乐科的LAMA没飞过,LAMA5还是有些改进的,不过我觉得LAMA5还应该在机壳上开一个电机观察窗,不然碳刷磨没了都不知道

楼主:
楼上的说话一看就是来交流讨论的 16楼整个一愤青 有18岁吗 成熟点 一进来就打击这个打击那个 只玩了个LAMA悬停还没练好 就不能谦虚点 愿意交流和顶贴请继续 上来第一句话就“垃圾 垃圾”的 我看你说话和教养就够垃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说话一看就是来交流讨论的 16楼整个一愤青 有18岁吗 成熟点 一进来就打击这个打击那个 只玩了个LAMA悬停还没练好 就不能谦虚点 愿意交流和顶贴请继续 上来第一句话就“垃圾 垃圾”的 我看你说话和教养就够 ...

我知道错了,已经把垃圾都改成精品了,好好交流,老鸟多包涵

网友:
 我认为科乐科德lama质量还是过关的。外观比其他同类机子更像模型些!说白了,有档次哈!!!个人意见!非要整个谁好谁坏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