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仪和螺旋仪

楼主(2007-05-10):
平衡仪和螺旋仪不是一种东西马?

网友A:
平衡仪是保持飞机水平的辅助设备,,对环境要求高,,,不易使用

螺旋仪就是驼罗仪吧???

楼主:
哦?  那一般都要配平衡以马?

网友:
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一般都要配平衡以马?

很少数,,,有些做航拍的就有配

网友:
直升机绝大多数配 陀螺仪,但平衡仪适合在高空或地面平坦(最好不是水泥等人工地面)用,低空效果不好。航拍和自动导航较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仪是保持飞机水平的辅助设备,,对环境要求高,,,不易使用

螺旋仪就是驼罗仪吧???

谁说平衡仪对环境要求高不易使用?!你用过吗?没用过不要凭想象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