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的困惑

楼主(2007-05-10):
我3月份购买了一架SJM400-II 直升机,主要配置:Futaba 6EXHP
遥控器
;i146接收机;GY400
陀螺仪
;辉胜9克
舵机
。装机完成后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尾旋翼设置在锁定模式的情况将设置好的遥控器开机,再接上飞机的电源,过几秒钟后GY400锁尾陀螺仪找到零点,但过了几十秒钟后,在没有进行任何控制操作的情况下,GY400产生无规则的零点漂移(还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的问题),保持不住初始位置,从而造成尾浆没有固定的浆角,我想如果是在这种状态时飞行,飞机一定会产生无规则的自转现象。不过在非锁定状态下是正常的。在公司又换了一个GY400陀螺仪后还是这样的问题,唉!郁闷,请高手们给予指点。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舵机舵量设置小了点,正负桨句都一样才好

网友B:
400是有这个特点,影响不大,不过我以前用400时习惯每次接电后调微调让它回中,然后再起飞,感觉会好一点。

网友C:
Gy400 的确有点难调

网友D:
看来400沾401不少光啊!好多人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指点,我说的这个零点漂移实际上范围挺大的,有时漂移的左右都可以达到满舵量,可能靠微调是调不过来吧。刚才我换了一个舵机,但问题依旧,我甚至怀疑从接收机该通道的输出信号也许都在漂移的信息,但由于输出信号的规则和原理还不了解,所以不知道怎么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以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有时真想换一个GY401试试。但如果是接收机的问题,那在换也不能解决问题。不知道接收机是否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虽然是满舵量偏移,但往往可能微调一两格它又会满舵量偏移到另一侧!
至少不会像你想象的要调那么多,往往调一格后等一会儿,它就慢慢向你微调的方向移过去,多调一点甚至会慢慢移到底,这时微调是不动的,就像惯性一样。
不信试试!   (我那个400就是这个脾气)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回头我试一试~

网友G:
0704A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H:
新手就不要研究400了,把400处理了直接换上401,能少走很多弯路的,在垃圾陀螺上浪费时间和金钱绝对不划算,尾巴控制不住导致炸机的几率在所有炸机里应该是最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没有规律,现在我考虑会不会是接收机的问题,如果是接收机的问题,那401是否也会漂移。不知道如何检测接收机的输出口。

网友B:
400的特点就是没有规律的飘移,要求不太高的话照飞可也,偶尔休整一下尾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