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N2能给电动平跑的电池充电么?

楼主(2007-05-10):
如题,谢谢各位了。

另,如果能充,应怎么接线、怎么设置呢?

网友:
DN G2只能充锂电,如果你的电池是锂电就可以充,和模型没关系。

网友:
只能充锂电

网友:
对,只能充我

楼主:
电车很少用锂电的,大多数都是镍氢、镍镉。
哎,看来玩车还要搞一个充电器,真烧!

网友:
我用11.1V跑过电车,性能确实比镍氢镍镉好

楼主:
哦??还能这样??
不过电车的电变似乎要选择好吧?

网友:
我用的Futaba的车用电变,标称7.4V输入,但用11.1V输入用了也没坏,性能那是相当的霸道!

楼主:
Futaba的车用电变?什么型号呢
您是长期这么用阿,还是偶尔一下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车很少用锂电的,大多数都是镍氢、镍镉。
哎,看来玩车还要搞一个充电器,真烧!

电车也有很多人用锂电,我和身边的朋友都是用锂电,市场上已经出了4500mah的车用锂电,放电介乎25C至3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车也有很多人用锂电,我和身边的朋友都是用锂电,市场上已经出了4500mah的车用锂电,放电介乎25C至30C

车用锂电?我在taobao可以怎么找到?
大概有牌子么?
感谢了 :)

网友:
锂电的性能不比镍氢差

网友:
车车用锂电跑感觉比NI电好,主要原因还是锂电轻,而不是放电能力比NI电强。

锂电跑车的有一个最大问题:目前车用电变没有针对锂电的电压检测,极容易导致过放。这点锂电比NI电娇气太多了,过放很快就大肚子。

楼主:
哦,车用锂电似乎也很爆,朋友说车子都是拉着白烟出去的~~
而且,车子,通常都是全油门跑的,太容易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