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双桨电直的终极梦想

楼主(2007-05-10):
上桨自平衡机制,大动作时可能造成上下桨碰撞,大大限制了这类电直的机动性和抗风性,如果象真的卡50那样,上桨也由斜盘控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LAMA也可以大角度倾斜飞行,速度和抗风性能大增,只是增加一组斜盘和连杆,下斜盘改进一下,不知哪个厂家会做这样的LAMA出来?

网友A:
貌似那要相当长的连杆......
而且...最关键的:LAMA就失去了“平稳”这个特性了。操纵感应该和单桨的差不多了,那直接买雷鸟或者嘉宝不就好了嘛。

网友B:
老外做的,不知道能不能飞

网友C:
上桨和下桨距离远些,就不会打桨了!!!!!!!!!!!
驼面大些就不会反映慢了

网友B:
好像还没完工

网友D:
好想法,不过这么做只能改进灵活性,抗风性还是不会有大变化的

楼主:
不是这么说,抗风性和飞行速度有很大关系,LAMA就是因为不能大角度斜飞,速度很慢,风一吹就吹跑了,风速大点一起飞就吹很远了,如果LAMA的飞行速度能提高5倍,就能抵抗更高的风速,抗风性自然提高

网友E:
原帖由
squire
于 2007-5-10 16:31 发表
老外做的,不知道能不能飞
先不說可飛不可飛, 但這個加上風扉散熱的

网友D:
我按这个想法改了,方案可行,但是无法操控,太灵活了,来不及反应就一边倒了。。。。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5006&extra=page%3D1

网友F:
顶 改完就不像lama了 变雷鸟了

网友G:
没意义了啦!!!喇嘛本来就是不会翻的飞机,稳定是重点,现在改了和一般的没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