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基本完工了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
看起来很工整
上个详细的原理图啊
说说 充电过程很原理啊
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好吗

网友:
不过建议 直接做4个4S 的插口 更好点了
这样 照样可以同时插4个 4S 3S  2S  1S N个了
当然 这样 也有弊端了 因为只有 4S 电路 插2个 或多个电池 并着冲 不怎么合适哦

网友:
  等待原理图  学习中

楼主:
电路图(草图)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充电指示电路不是很合理

锂电标准充电过程应该是先恒流充至4.**后再转入恒流充电,直至充电电流降低到一定数值后才结束充电过程。
楼主的这种指示电路,应该是根据电压来判断的,所以当红灯亮时,充电板应该刚从恒压转入恒流状态,实际并没有完成充电过程。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有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锂电标准充电过程应该是先恒流充至4.**后再转入恒流充电)
小弟  对这话 很难 理解哦  充电  有先恒流 和后恒流的吗 ???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先恒压再恒流充电

楼主:
道理都对的.这里用的是锂电专用充电电路332G可自动进行充电过程都可不用指示灯!

楼主:
平衡充完工了(有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先恒压再恒流充电

这更不对了, 应该是先恒流后恒压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更不对了, 应该是先恒流后恒压才对.

 晕,又搞错了,谢谢指出

网友:
类似的充电器

我的G1自从充爆一颗电池后,再充电池时第三个灯常亮(绿色,显示充满)。实际可以给电池充电的,LZ或高手谁能帮我诊断是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