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选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5-10):
DIY平衡冲电器用一块电源板供电行吗  ,我看品牌充电器都是用一个电源适配器的,为什么有老鸟说要用三块电源板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平衡冲电器用一块电源板供电行吗  ,我看品牌充电器都是用一个电源适配器的,为什么有老鸟说要用三块电源板才行

因为品牌充电器的原理简单点来说是用磁环将单组12V电源变换成多组隔离的电源的,不过这种电路对于我们一般的DIYer来说是比较高深的,所

以还是用多块电源板,一块板充一节电池,这样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
  三块省事啊,一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