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040C内转子无刷电机 kv 4300 用4寸或是5寸浆 搭配30A ...
B2040C内转子无刷电机 kv 4300 用4寸或是5寸浆 搭配30A的电调 可以用吗 这样会烧吗

楼主(2007-05-10):
B2040C内转子无刷
电机
kv 4300 用4寸或是5寸浆 搭配30A的电调 可以用吗 这样会烧吗

网友A:
2LIPO不会,3LIPO就完蛋

网友B:
4寸合式點

网友C:
kv太高,不合适。用减速组。

网友D:
原帖由
water
于 2007-5-10 22:08 发表
2LIPO不会,3LIPO就完蛋
同意! 保险一些用40a的电调!

网友E:
好象没那么大的电流吧!?30A应该可以了

网友F(2007-06-10):
无刷电机
2LIPO 绝对不会烧!

网友G:
我的2040KV4000用2S+5030好热,,,电流16A以上

网友H:
我用4450KV值+40A电调.用4530桨..玩高速飞翼好爽.全速电机声比油机声还要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