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不是太灵活,而是不平衡,把平衡杆的作用去掉了。
而且上斜盘的原理也搞错了。
引用 楼主:
改装的目的就是要去掉LAMA的上浆自稳定作用 ,改为斜盘控制
请问上斜盘的原理错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现在靠什么来控制上斜盘动作?这个动作又怎么作用于上桨?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设计当高速转动时当平衡杆的旋转面不动时,上桨的角度是不变的。
你现在试试用手拧上桨,角度是随意变化的,即使告速转动时也没有一个制动力,也就是上桨属于失控状态。
引用 楼主:
但是根本无法操控,太灵活了,稍微离地一点还来不及反应就一边倒了。。。。
请各位大大提点改进的意见
引用 网友A:
上下斜盘是同时动作没错,但这个动作并不影响上桨倾角。
引用 网友B:
双桨的上面的平衡杆就是用来达到自平衡,哪怕下桨的斜盘不是特别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飞机的平稳。
你现在上下桨都是斜盘控制,理论上应该和单桨飞机差不多了。单桨飞机的确是比较难飞的,需要不停 ...
引用 网友A:
红绿两个箭头运动没有关联
引用 网友A:
红绿两个箭头运动没有关联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不出这样修改以后意义何在???????
本身LAMA很小了,本来旋翼转数就低,需要平衡杆来保持稳定,即使你改成双控旋翼意义也不大啊,,,,只能是更加难于控制,也失去了LAMA本身娱乐的性质 ...
欢迎光临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5im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3 |

楼主(2007-05-10):
今天回家看了下面 这个帖子,很受启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4951&extra=page%3D1
于是动手把LAMA V3的上浆也改成由斜盘控制

旋头成型

安装到JJ上

但是根本无法操控,太灵活了,稍微离地一点还来不及反应就一边倒了。。。。

请各位大大提点改进的意见

网友A:
不是太灵活,而是不平衡,把平衡杆的作用去掉了。

而且上斜盘现在是有等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灵活,而是不平衡,把平衡杆的作用去掉了。

而且上斜盘的原理也搞错了。

改装的目的就是要去掉LAMA的上浆自稳定作用 ,改为斜盘控制

请问上斜盘的原理错在哪里???????

网友:
这就和KA-50很像了.. 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装的目的就是要去掉LAMA的上浆自稳定作用 ,改为斜盘控制

请问上斜盘的原理错在哪里???????

现在靠什么来控制上斜盘动作?这个动作又怎么作用于上桨?

网友:
除非改3槳, 不然很8難飛

网友A:
原来的设计当高速转动时当平衡杆的旋转面不动时,上桨的角度是不变的。

你现在试试用手拧上桨,角度是随意变化的,即使告速转动时也没有一个制动力,也就是上桨属于失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靠什么来控制上斜盘动作?这个动作又怎么作用于上桨?

我晕
大大您没认真看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设计当高速转动时当平衡杆的旋转面不动时,上桨的角度是不变的。

你现在试试用手拧上桨,角度是随意变化的,即使告速转动时也没有一个制动力,也就是上桨属于失控状态。

用手拧上桨,角度是无法随意变化的,下斜盘与上斜盘通过下浆夹上的连杆连动的。并且上下斜盘的动作方向是一致的。

网友:
我看清楚了,你拉动下面两根拉杆并不能准确控制上面两根拉杆的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根本无法操控,太灵活了,稍微离地一点还来不及反应就一边倒了。。。。

请各位大大提点改进的意见

双桨的上面的平衡杆就是用来达到自平衡,哪怕下桨的斜盘不是特别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飞机的平稳。
你现在上下桨都是斜盘控制,理论上应该和单桨飞机差不多了。单桨飞机的确是比较难飞的,需要不停打舵才能保证悬停...所以我认为你现在的状况是正常的。
当然,也许调试之后可以更加稳定点,但是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了,你现在需要更加好的技术才能操控这架飞机了...呵呵

网友A:
上下斜盘是同时动作没错,但这个动作并不影响上桨倾角。

网友:
不平衡了

网友:
13楼说的对,相当于把单翼机的平衡翼去掉了。

而且关键是上斜盘的动作有用那个并没有作用于上桨。

等一下我上图可能更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斜盘是同时动作没错,但这个动作并不影响上桨倾角。

你想象下上浆旋转90度后的位置关系吧,而且请你仔细看图中红圈的部位,有限位的,两边对称的

网友:
上下桨的动作量不一样了,问题在中间那个共用的球头杆,不对请大家拍砖,千万不要客气

网友A:
红绿两个箭头运动没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桨的上面的平衡杆就是用来达到自平衡,哪怕下桨的斜盘不是特别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飞机的平稳。
你现在上下桨都是斜盘控制,理论上应该和单桨飞机差不多了。单桨飞机的确是比较难飞的,需要不停 ...

说得不错,但改后明显贼太多了。。。目前我的操纵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