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 双浆不会调了!~ 求助各位!~

楼主(2007-05-10):
郁闷了 双浆不会调了!~ 求助各位!~
亚拓450SE双浆调弄不明白了 低速的时候红浆在下面,高速的时候红浆在上面!~~~~~~~~~~ 怎么调 调那里啊?~

网友A:
可能是浆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B:
螺旋桨不平衡
做螺旋桨平衡和重量平衡后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C:
什么桨嘛

楼主:
国王的木浆啊!~

楼主:
难道是放的时间长了 变形了?!~
最近加班 N天没摸JJ了!~

网友D:
检查相关球头间隙扣及螺丝是否松动

网友E:
检查相关球头间隙扣及螺丝是否松动,横轴有没有歪,浆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F:
这不是调节JJ了....该平衡双江重心拉。。。

网友G:
这个光调拉杆,估计明年还是这样,问题很多,要一样一样来

网友H:
是桨本身就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