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疼啊

楼主(2007-05-11):
上了SE就没米上401了,现在进入一个不良循环
飞SE怕摔,打舵时超级谨慎,怕摔,以前飞黑鹰,一点顾虑也没有,便宜嘛,不心疼,不知道这里的朋友开始是不是也这样,问问?

网友A:
是这样的,先苦练模拟器。
地上苦练,天上精飞。

网友:
心痛什么啊,到后来你就没有感觉了啊~~~~~~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是可以减少损失,但不能减轻压力.
炸机是个必须经历的过程,一味怕摔就会怕飞,但摔过几次就可以放胆飞了.
摔坏了就修嘛,反正配件又不贵,呵呵.

网友:
不炸机是飞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先苦练模拟器。
地上苦练,天上精飞。

网友:
没有炸机就没有进步

网友:
炸机是3D他妈

网友:
立地成佛

网友:
呵呵
练习旋停摔了也不会有多大问题
我的新SE都被我摔N次了
每次都只摔出点小问题

网友:
不炸还叫飞机么?没有病毒还叫电脑么?

网友:
条件越差越能磨练人

俺有SE,就是不装,先把450SE身+688头练熟了再说,CCPM舵机都是廉价的辉胜;
大风天气,别人都不飞了,俺偏偏要去练悬停和航线,多练了受益的一定是自己;
不要怕炸机,但是尽量避免炸机,炸机了就研究机械结构,研究如何调整到最佳状态,
保持良好的心态,克服实际飞行的压力,这是需要慢慢来的,呵呵

网友:
SE 自身故障率比黑鹰低多了。

我以前也是飞黑鹰的,但是黑鹰每个部件都不错。合在一起就很差,飞起来一不小心那里就出问题了。飞SE心理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