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个手钻加脚控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用手钻改了一个台钻,想加一个脚控。
我的手钻是只有两个速度的,我拆开测了一下,那个调速开关是这样的
左边的几根线因该是换向用的。我测1和2之间的电阻,低速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是有电阻的,高速的时候都有电阻(比低速的时候小),我想应该是用二极管调速的吧,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
另外我的那个手钻是500w的(标称),减速用这个二极管行不?
1N5405 硅整流二极管 500V,3A,
感觉电流有点小

网友A:
串鸡电机用2级管减速应该可以吧,用几个1N5405并联保险些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可以用可控硅来调速呀!

楼主:
谢谢指点。
我已经做好了,二极管用的6a10,6a,1000v。
暂时看不出什么毛病,只是有时候噌噌的冒火花,看上去挺“壮观”的。
可控硅虽然好,但是如果不是无级调速,就有些浪费了,而且无级调速机械部分做起来也太麻烦,俺动手能力不行,锯木头从来没锯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