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卡头连接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有几个钻卡头,连接部分是螺纹的,请问能用普通的螺杆连接么?如图

楼主:
原帖由
zly689
于 2007-5-11 11:02 发表
什么啊,大哥?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用。
如果用来钻孔,螺杆的精度不够。
钻夹头主要是尾端面的配合,不是螺纹面。

楼主:
谢谢,我只能用螺杆,没条件自己加工零件

网友A:
可以去找外面机加工店加工一个连接件,这个很简单价格不高。
如果钻孔用,你用螺杆连接没有用的,即使你拧紧也不行。因为光是螺杆没有配合面,没有精度可言。夹了钻头会乱晃的。螺纹只起到连接作用。你可以用一个螺丝拧上转动看看就知道了。
讲清楚用途才好帮你。

楼主:
不好意思,新人请原谅,我就是想钻孔用的,我们这里找个加工厂可不容易,呵呵。实在不行就算了,反正都是地摊货,估计弄好了也够呛能有好效果

网友A:
别这么客气。DIY虽然只是个爱好,但一旦决定要做,可行的话尽量做下去。而且要尽量做到完美。
用螺杆可以,但要留着螺帽;螺帽和钻夹头的接触面必须根据你后面的机构校准。这个配合面可以用锉刀、砂纸加工。看你的手艺了。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点,我确实是来咨询一下可行性的,看来不容易,主要是机械方面我是个新手,可以说门都没入,哪会有什么好手艺呢,不过我会去试验一下的,这个钻卡头我当时多买了几个,够我糟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