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使用经验贴

楼主(2007-05-11):
http://forum.taobao.com/forum-109/show_thread----8801163-.htm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如何才能作为既好用,寿命又不错呢?我个人在使用中总结了以下的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充电器是DIY的,用的KD和CASIO充电器改装的,截止电压可任意在4-4.25V间调节.

1/新电池到手,先检查各单片电压,正常的话电压会在3.8-4V间的,视各厂家不同电压不同,我的电池是3.9-4V间的.同一组合中单片间电压不应该最大差大于0.03V.

2/关于激活的问题,新电池到手,应先完成上面1步骤,然后以小于0.8C的电流充电到4.15V,如果电压控制不方便,4.20V不超过是没问题的,然后以小于5C的电流放电至3.8V,30分钟后再进行上面相同条件下的充放电,如此循环3-5次,可视为激活程序完成.

3/使用中的问题,如果你购买的电池是15C的,并不代表在15C的持续放电下能达到所谓的100次甚至200次的循环次数,这个15C,指的是在该放电电流下,电池能在1次循环中完成从空载4.20放电到空载3.70V这个过程而不发生损坏,而与使用次数无关,C数指的是电池的放电性能,而不是放电次数的多少,所以,当你想达到电池能有100循环甚至200循环的话,最好在这个持续电流上放电能控制到30秒内,电池的瞬间C数,是电池能在瞬间支持的最大电流,这个电流是不能超过5秒的,一般来说,3秒内比较安全.这就和你使用的动力系统的效率有很大的关系了,也就是电机的效率

现在卖的比如60一个的电机,号称1。2KG拉力,电流24A
另一个也是1200克拉力,电流17A,价格400,就看你选哪一个了
选前者,电机便宜了
电池坏到你痛
选后者,一次投资可能高
但是电池就不怎么操心,不担心会坏那么多
假如都选1700MA电池,满足这2个电机,电池价格140一组,
前者坏3组电池就多的钱都去了,而且你投入了那么多钱,电机也还是那个样子,电池也坏了
后者呢?电池继续在用,电机也好用,何乐而不为呢?

4/关于放电的问题,在使用中,怎么样的截止电压是安全的呢?明确的说,任何一件物品,如果你不把它使用到极限,那么它的寿命一定会更长,电调的所谓的保护电压是不安全的,比如一只电调,你设置保护电压到3.3V,那么是不是就安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和你放电的电流很大关系,电流大,压降大,电流小,压降小,所以当你越小电流放电,这个保护电压的反应就越迟钝,那么电池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151000MA电池,以13C放电,到负载3.3V保护的时候,这时候可能电池实际电量已经小于10%,电压低于3.0V的可能性会增加,而当你用1C放电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电压已经把电量放光.所以是很容易损坏的,正确的电压应该是控制在空载3.7V,那么这个电压如何把握呢?

第一次使用新型号的电池,带个表去,以正常飞行的电流或者飞行习惯来进行估算,每2分钟下来量一下电压,低于单片3.7V空载就不飞了,
计算好大概时间,以后飞在这个时间基础上缩短1分钟时间
因为LI电的放电平台是3,7V,低于空载3.7V的时候,
电量不会超过15%的,这个时候还继续放电,电池就很危险,而且电池组在空载电压低于单片3.7V后,片间电压会差距拉大,这是因为这个放电平台所决定了的,我曾经发现3片电池组,在3.7V空载以上的时候,很少超过压差到0.05V的,但是低于3.7V空载的话,这个压差甚至达到了0.3V.

所以当你缩短这一分钟的飞行时间后,你可能就挽救了一组电池.电池不是吹嘘性能就能满足要求的,不是说这个电池可以放电到2.7V,充电高于4.3V这些数据就有用的,这些数据都只会让你掏更多次的钱包继续购买,所以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能让你少花钱,飞更多次,使用以上办法的飞友购买我的电池,已经大把人超过100循环,甚至200循环,有人用15C2200MA甚至飞到了210循环后还能坚持4分钟的航线,当然,此时电池性能已经下降很多,做任何的3D动作也已经显得无力,也有人第一次用,就电调保护,来问我为什么现在飞着没力,是不是电池有问题.所以,最好还是给一个正确的办法给大家,才是好办法.

5/保存,锂聚合物电池正确的保存方法是这样的"3.8-4V保存,每1-2周做一次1C以内充电,5C以内放电的循环,放电到3.7V后充到3.8-4V继续保存.防晒,防潮.防高温.保存温度在10-30C度为好.我做过极限测试,4.05V保存了2个月,电池未损坏,但容量下降了5%.

6/充电器的要求,要求平衡充,截止电压不得高于4.20V,片间压差不得高于0.02V,电流以小于或者等于1C为好,我个人认为0.5-0.8C为最佳.

以上观点,只代表本人和与我交流的飞友在使用中所总结的经验,我自己用的电池,每周1-2循环,已经1年零2个月了,所以性能下降大约20%,但是,使用仍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以上观点不参与任何的讨论与论证,仅代表个人经验.谢谢

网友:
学知识了

网友:
受教育了

网友:
学习了,老b兄能否推荐个充电器,pm吧 。现在做人难

网友A:
BB的电池我一直都很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的电池我一直都很信任。

同感!

网友:
很客观的讲解,转载

LI-PO电池是比较脆弱的,但是因为它的高性能,重量轻,又收到大家的青睐

但是,经常会发现有朋友的电池会鼓了,鼓了是因为原因呢?原因主要是来自使用方法的不正确,分析一下,为大家如何避免电池气胀而努力吧

首先是过充的问题,这样的情况是可能造成气胀的,LI-PO电池有严格的电压适用范围,高一点低一点都会造成损坏或性能的下降,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严格控制截止电压在4.20V以下.

2是过放过流的问题,这样造成气胀也是很普遍的,这个问题我在上面的帖子已经说到了注意事项,这里就不说了

3是摔打,这个不用多说

4这个原因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而又经常出现的,那就是在上一个帖子里谈到的保存电压的问题,只说到保存电压的范围,没有说道会出现的情况,一是在充好后保存,电池损坏,等拿出来准备飞的时候,电压为0了,这是损坏了,再一种是一般普遍会出现的,就是在拿出来飞后,电池气胀了.

气胀的电池怎么判断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呢?

只需要测量以下当前电压,在12-24小时后再测量一次,如果电池电压下跌没有超过0.2V,说明还有救,如果下跌在0.01-0.05间,甚至没有下跌,那么该电池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对性能的影响并不很大

如果过放到3.3V甚至到3V以下的电池,还有机会让它寿命延长吗?是有机会的,你只需要找一个电压3.5V以上但不超过4V,电流不超过50MA的电源对电池单片进行充电,在电压达到3.5V以上后,再用小于0.5C的电流进行普通充电,电池折寿的机会会小大约30%,我曾经这样挽救过6组电池,虽然只有1组成功,其他5组都无一例外的全部气胀或者损坏,但是,机会是存在的.所以尽量不要做到过放,才是最省事的

电池这样使用下来,才是最安全的.

不尽事宜,后续来贴

很客观的讲解,转载

网友(2007-07-07):
3D的暴力飞行
怎么保护一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