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使用平衡仪吗?

楼主(2007-05-11):
在你失控的失控时候,立刻打开平衡仪,能帮助你回正机体,哪怕你正在飞3D(不过要自己控制好油门)。最大程度避免炸机。
感觉挺不错的,小弟有想法搞一个,就是价格贵了点......不知道大家都什么想法......
单选投票, 共有 447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有人说没用

网友A:
用这个飞直机还有意义吗

网友B:
我用过:

用来救机是有用,但是也要一定经验!

因为小电直飞得不高,,,效果不好,用来平衡机体不是很高效率,(除非高空航拍)

当差不多摔机时,打开平衡仪,机身立即水平,但是还会漂移,,所以要注意漂

移的纠正,,如果不纠正,飞机就飘远了,可能会撞到建筑物

再说:电直小,就算大桨机身完全水平,如果水平定位不准确也会漂移的,,平衡仪不能作出悬停的操作

在航拍上用,效果显著!!!

在小电直上用,效果算不错!但是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

用来救机是有用,但是也要一定经验!

因为小电直飞得不高,,,效果不好,用来平衡机体不是很高效率,(除非高空航拍)

当差不多摔机时,打开平衡仪,机身立即水平,但是还会漂移,,所以要注意漂

...

LS的现在还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飞直机还有意义吗

很有意义,只在失控快要炸机的时候用。不是一直开着。

网友:
据说这个东西加上后即使不开着,对各个通道的线性会有很大影响,操作起来很难受

网友C:
还有啊,如果失控了,这玩艺还能通过遥控器打开吗?还是可以失控时自动启动?如果可以自动启动,失控后怎么把飞机开回来?还是找个梯子把它摘下来?

我没用过啊,只是猜测

网友:
我有,但是不是用在450上的,用在油动航拍上的

网友:
低于1000我就买。。。

网友:
能救机、有效果

网友D:
个人认为没什么意思,做动作的时候飞机拉高点就是了,悬停练的好就行,不行了马上对尾巴悬停,再危险的姿态也应该能悬停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没什么意思,做动作的时候飞机拉高点就是了,悬停练的好就行,不行了马上对尾巴悬停,再危险的姿态也应该能悬停住的

万一慌了怎么办?万一看不清机体姿态怎么办?万一头抬着眼睛进沙了怎么办?万一.......
感觉还是很有用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啊,如果失控了,这玩艺还能通过遥控器打开吗?还是可以失控时自动启动?如果可以自动启动,失控后怎么把飞机开回来?还是找个梯子把它摘下来?

我没用过啊,只是猜测

可以通过遥控器打开。所谓的失控,只是自己动作改不回来了,要炸了。并不去飞机不听使唤了。
另外,平衡仪的作用,是在发射机没有发出指令的时候保持JJ水平不侧翻,如果发射机发出指令,那飞机还是听你使唤的。还有,这个东东既然能开,也可以通过遥控器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意义,只在失控快要炸机的时候用。不是一直开着。

网友:
做个小广告,本人有一个全新的,980元,要的站内联系吧

楼主:
支持CCPM吗?不然450不能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