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ESKY belt cp 还是Honey be king2 ?

楼主(2007-05-11):
比较一下BELT CP长650CM.球头是金属的,HONEY BEE KING2(又称008) 长535CM,塑料球头.
不知哪个稳定好,又灵活,精度高.

网友A:
差不多 k2更小更灵活

网友B:
感觉k2也不小。正好

网友C:
当然选016

网友D:
建议考虑配件供应、价格问题

网友E:
都差不多吧

网友A:
悄悄地说(两个都有

网友B:
原帖由
若愚
于 2007-5-11 16:54 发表
建议考虑配件供应、价格问题
零件都不贵啊,而且很好买

网友F(2007-06-25):
king 2和bee cp2 有什么区别,好像都是ccmp混调

网友G:
我两个都有, 比较起来BELT CP比KING2重很多.感觉更喜欢轻巧一点的飞机, 动力好,电池也小, 结构简单修起来也方便.只是BELT CP更稳定一些.

网友H:
直接上450好

网友F:
我是新新手,看了几天,有几个问题请教,想购3d机,但对几种品牌价格不是很清楚,比如esky的king2大约900就可以了,是不是也可以3d呢,亚托450最基本的配置都4000了,sjm400的v2 3d也要两千了,这些和esky的有什么本质区别,还有esky的bee cp2 价格只要600多,也代CCPM混控系统,是不是可以买呀?

网友I:
飞了摔了修了就知道本质区别了

网友J:
E-SKY的E016/E017:RMB790

网友K:
还是直接上450级的固朗,或黑鹰,有钱就亚托,对于新手来说配件的价格最重要,我自从买了KING2 之后配件都花了7-800了。不到2个星期时间。包括无刷电机与电调,还有一块原厂电池,其它都是买的配件。主齿要25,木桨35,横轴6,易坏的就是主齿,木桨,还有横轴,尾管到是比较硬,当然摔狠了肯定弯,还有就是球头,运气不好的话是会断的,我就掉了一颗,现在一直用502在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