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再帮帮我,我的LAMA V3就有救了呀!!!

楼主(2007-05-11):
上次说过了,我的LAMA  V3的稳压管烧了,现在在淘宝上面找到了,不知道原装的那个是多少伏的,请好心人,看看你们的V3上,稳压管上面的参数呀,(最好能发张图片)
  听是7805可以代替, 我没有敢试,
   哎呀!都怪我,烧了的那个稳压管不知道放到那里了,不然我也不会发这个贴了!!!
在补一张图片

楼主:
忘了说,我的LAMA  V3是新版的,两块电路版的那种!!

网友:
应该是5V的吧

网友:
这些问题不太清楚。

网友A:
这种稳压管在电子市场很多,5V输出的就行了。78L05或LM1117-5都行,但要注意一下引脚顺序,我不记得是否一样了,最好用跟原来一样的

网友:
帮飞LAMA的同志顶

网友:
这个是低压差稳压IC,不要用7805代替。
7805至少需要输入输出差2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7.4V的系统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78L05就比较扯淡了,最大负载只有100mA,肯定烧。
1117-5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稳压管在电子市场很多,5V输出的就行了。78L05或LM1117-5都行,但要注意一下引脚顺序,我不记得是否一样了,最好用跟原来一样的

谢谢!!

网友:
我好象有这个管你要吗我的就烧了个==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稳压管在电子市场很多,5V输出的就行了。78L05或LM1117-5都行,但要注意一下引脚顺序,我不记得是否一样了,最好用跟原来一样的

不要误导。
78L05是100mA的,而且不是低压差,输入至少要比输出高2V才能工作。
原配的是1A低压差的,1117-5或BA05都可以代换,看PCB的管脚决定。

网友B:
楼主还没修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修好呀?

谢谢关心!!!已经修好了,,这几天刚刚修好!!
我买了很多的1117-5V的稳压管,换上,结果还是不行,飞不起!!
后来我就没有怀疑是1117的问题了,再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上面写着SS24的那个东西好象烧了。结果在换SS24的时候手被电烙铁烫了三下 一个字“痛”。忍着疼痛 还是换上了,结果一试 行了,高兴呀!!!!
我没有SS24,只有SS14是从充电器里面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