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板鉴定

楼主(2007-05-11):
小弟打算用这块板做个8路多接口平衡充电,输入电压 6-12v 预计12v供电充3.6v  li 时电流在600ma左右 成本70米内,请教下各位大哥的意见拉~

网友:
东明板这个可以的···但没必要用到12V供电,7.5就够了,否则发热大

网友:
8路?70以内 作作就知道了

楼主:
我材料都完备了拉~~70内

网友:
这个电路8路估计不到20的成本 但是用来充锂电却没看见平衡充的影子  迷惑中

网友:
不实用,这种不是平衡冲,我这里卖价才30元,精度比这个要好得多

楼主:
可个可调输出啊~~ 自己把每块扳子的输出调到4位半一致,难道还不是平衡?而且8块扳子的价格总共才35元。

楼主:
精度因为不是单片机控制的,所以我把两个一般可调电阻换成了精密可调电阻 最后要自己手动把每块扳子调整到最佳截止电压的。 为了防止“温漂” 我还特地在管子上加了散热片。

网友:
支持楼主制作。这电路大可放心,我也实验过了绝对OK

楼主:
这位大哥 能否指点下小弟 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因为小弟也是第一次用这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 能否指点下小弟 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因为小弟也是第一次用这板子~

注意的地方? 不要接错线就行了 板子很简单接上就能用

楼主:
恩 好的 慢慢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个可调输出啊~~ 自己把每块扳子的输出调到4位半一致,难道还不是平衡?而且8块扳子的价格总共才35元。

楼主解释下你8个板子最后打算怎么接?  就知道最后平衡还是不平衡了?

另外这个电路那几个3极管没买过不知道价格  但是如果能用替代型号 代替的话8路成本15元就可以搞定

楼主:
按平衡充的标准接法呀,然后最高可以4节电池内双输出  5节以上单组输出
3极管代替的话个人觉得完全可以~有机会去查下3极管替换表。

楼主:
就这样接

网友:
电源怎么接?

网友:
还有 准备多大电流?别告诉我 用8个电瓶当电源

楼主:
平时在有220V交流电的时候,8快板子也只要接一个8V2.2A左右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
的做移动充电器的时候,因为不太可能8路同时充电,所以我在每块充电板的电压输入前都装有小开关。这样就算6块板子同时工作,背个12v6ah的小电瓶足矣``````````: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在有220V交流电的时候,8快板子也只要接一个8V2.2A左右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
的做移动充电器的时候,因为不太可能8路同时充电,所以我在每块充电板的电压输入前都装有小开关。这样就算6块板子同时工作,背个 ...

8块板子只用一个8V2.2A的开关电源?那就不是平衡充了

楼主:
是不是平衡充不能用电流来衡量吧??
因为我单块板的设计输出电流小,所以对电源要求也不高。
      0.5A*4.2V=2.1W   2.1W*8=16.8W  16.8W/8V=2.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平衡充不能用电流来衡量吧??
因为我单块板的设计输出电流小,所以对电源要求也不高。
      0.5A*4.2V=2.1W   2.1W*8=16.8W  16.8W/8V=2.1A

我的意思是你的8个板子就一个电源~~没有独立电源如何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的8个板子就一个电源~~没有独立电源如何平衡?

LZ初中物理书一定是掉了 呵呵 让他试试就知道 没有强大的理论做为基础 搞电要出问题 特别还是220V的

LZ 你自己画个接线图就知道了

楼主:
那大哥能否给我详细说下原理 谢谢  我单个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你真要平衡充有以下几种选择:
1、使用8个开关电源,每个大于600MA即可;
2、使用1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8个DC-DC转换;
3、使用带8个绕组输出的开关电源或变压器。

这才是真正的平衡充,用一个电源的话会短路的。

楼主:
为什么用一个电源会短路?  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一个电源会短路?  能解释下吗?谢谢

参见初中物理课本 电学 我不是打击楼主 奉劝别尝试~ 理论很重要

网友:
是的!平衡充每个充电单元必须独立才能对锂电进行平衡充电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的原理吗? 谢谢 麻烦各位大哥了

网友:
DIY吧!满有乐趣的!用332G板比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