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ICEMAN版主帮忙.

楼主(2007-05-11):
我的亚拓450XL(PPM)突然无法锁尾.情况还很奇怪.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去,尾控组件已经顶在最左侧,但是机头还是向左.先后检查了以下部件均无问题.
1.单向轴承.
2.皮带齿轮组件.
3.皮带.
4.尾传动轴及皮带轮.
     总的看,尾桨和主桨的转动是同步的.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尾桨的推力不足,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特请ICEMAN版主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
给出图片会比较容易些.
你的故障描述不够详细准确,不能锁尾是怎样的情况,使用什么陀螺?以前是好的吗?

网友:
这情况我以前飞450XL也遇到过,就是皮带齿轮和轴高速旋转时候打滑。由于450XL的皮带齿轮是塑料的使用久了和钢轴会有松脱现象,LZ你可以用手抓紧尾旋翼别一只手转动大浆看会不会有打滑

楼主:
原因终于找到了.出故障前飞的还正常,后来按照网上帖子里说的调了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就不行了,症状是锁不住尾,总以为是尾舵机坏了,或是陀螺仪没调好.根本没考虑是调整后螺距过大造成的,因为我的电机是西尔2800KV的,用的T11齿轮,325的碳纤桨.
    原来的油门螺距曲线:    油门   0     53     63     80      100
                                              螺距  0     30      50      65      100
    出问题的油门螺距曲线      油门 0      48     55      65      100
                                              螺距   0      60     65      75      100
    看来油门螺距曲线设定关系极大,而且不能乱搬啊.
再次再次感谢ICEMAN和STWU的关注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