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的困惑

楼主(2007-05-12):
我买的36#半年有余了,网上及模友都说必需得升级才能飞起来,我通过数次调试试飞也证实确实飞不起来,那我就迷惑了,商家为什么生产并销售这样的JJ呢?从JJ用户手册上还标明什么碳刷马达,动力强劲,什么3D模式,什么安全降落~~~~连飞都谈不上,怎么谈得上3D,安全降落~~~~这不是误导消费者吗?在买这架JJ之前,我从没在任何航模网上看过,因此关于直机,航模我什么概念也没有,只是在佳世客商场看到有这样的JJ,连想也没想,花了近1800买了这架36#, 后来知道那个冤啊,但没办法已经买了
        几天前看到大奔对模友发的帖子,说换个13T的也能飞,我又怀着一线希望打电话给我们这儿的Himodel店(这个店也是刚知道的),店家也说必需得换电机电调,我说换个齿轮,人家听我说是碳刷的,说内径不一样,换不了
        开始我也想升级,但模友说升级不如换个GL什么的,把那个36#发个贴子处理掉,我现在也想开了,准备再买一架,但我觉得太冤啊,1千多元就这样打水漂了
        请模友们评评.

网友:
不用伤心,很多人和你一样,其中包括我。重新买一个GL或688也不晚,36#处理给别人吧,不要用其中的零件到新的机机上。

网友A:
在这里,还是要严重感谢华XX,是它以低廉的价格把很多人引到这条道路上,然后飞不起来才去想办法入门。

楼主:
688是什么机

网友:
1、飞得起来的,我就当初就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有刷版,不过只能算勉强能飞起来停悬。
2、买贵了一倍价,这个价可以买无刷金属版了。
3、不能换齿是蒙你的,我就换过,有针对不同内径的齿轮嘛!
4、升级成无刷版后实际上也很好飞,不过大多数模友对华XX有偏见不愿调,一见这个牌子就贴上死刑标签。我的一直就飞得很好,直到过年时把接收机挪用后才停飞,最近打算重新起用。

网友:
严重同意三楼的观点!
我就是给这样骗上贼船的,如果当时是五六千一架的高档机,可能我到现在也不会走进这个圈子。

网友:
找个高手帮你调下,应该没有问题的(当然要换点配件包括配置),有的商家的确很不负责,我以前买个V2,也基本和你一个遭遇,原因主要2个:1,是自己对飞机一窍不通;2是原配置实在太低,对于新手实在是勉为其难.

网友:
 哎!深度同情中,我曾经买过华XX的53#1,能飞起来! 就是经常失控,呵呵!记得第一次在家飞,检查一切正常,推油门没反映,收油准备检查飞机,突然全马力自己起来了,直奔客厅吊灯,直接搞掉2个灯的玻璃罩摔的粉碎,飞机大桨断一个,尾架断了,我不甘心呀,502处理好那到外面飞,油门到底飞机起来了,正在开心中,飞机一阵乱抖,正要修正,动力全失,再次炸机! 修好再来,正在悬停中,3分钟左右一阵乱抖,
动力全失!!!!!干呀!!!新飞机呀,草!!!老婆回来看灯坏了,和我吵架,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火气上来把飞机和控狠狠的摔进垃圾桶!! 这是我的第一架直机,970元就这样没了....在这里泡了一个多月,看了很多帖子明白了,直接上了套450se!!直机都不便宜,买机更要慎重!!多看看模友的经验,再决定比较好!!!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飞起来的呢?我的JJ是已经离地但又离不起来,我现在就是想哪怕能飞起一点,我也弥补一点遗憾!

网友:
如果先到论坛中潜潜水再买机当然基本做到心中有数,而且还能得到模友们的帮助。

我也一样,被36#折腾着了一阵,我现在空机是36#,其他都换了,多多练习飞行还算比较稳。

至于原装有刷马达其实也能飞起来,我试过,也就是只能飞几十厘米或一米左右(当然当时我的技术比现在差),后来换了无刷动力强了感觉也好飞了很多。
厂商所谓的什么动力强劲,3D模式,什么安全降落~~~~ 我想那应该是对高高手而言的,对我们新手来说这句话不适用。

网友:
:)

不应该的:我的朋友飞的就是36#机,买来后才慢慢升级的(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没升级金属件);我不喜欢华xxx的飞机是因为做工和电子设备,华xxx的虽然口碑不好,但毕竟需要的米不多,街上1~2百的玩具都可以飞的;找个老鸟帮您调一下了。
如果米多,可以优先换电子设备再换主机----华xxx的机器(除电子设备)还勉强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要换配置呀

网友:
可能的话先检查螺距是否合适。(我不知道您的控是否有螺距曲线)

网友:
先不用换配置了-----无刷是动力强劲,但LZ又不飞3D,仅仅练习悬停犯的着换无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飞起来的呢?我的JJ是已经离地但又离不起来,我现在就是想哪怕能飞起一点,我也弥补一点遗憾!

如果只是想弥补遗憾,弄块锂电,动力马上强很多。
不过代价是电机寿命会缩短,我属于运气好的换锂电后飞了两三个星期马达才坏,运气不好的据说飞五六次马达就不行了。

楼主:
老鸟一看这个机机都不给我调,说没必要调,调也没法飞,我自己通过近半年的潜水,学习和摸索,也逐渐懂了许多,现在JJ调试应该没有问题,也没有双桨,也不抖动~~~各种参数都试过,油门推到最大,飞不起来.现在只是在模拟器上飞,倒飞悬停都快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控是JJ带的,是比较低档的那种,没有螺距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它有调螺距的旋钮,从最小到最大都没有用的.

网友:
先弄锂电,
等电机烧了就换无刷,
然后就差不多了,换无刷后会发现失控的几率少了,
有条件换遥控设备,那就基本上差不多了,金属版建议别升,配件难搞。

不过如果已经能在模拟器倒飞停悬,重新搞个好的一步到位也是个好主意!

我的36#

网友:
:)不要介意,老鸟多是这样了:毕竟他们对飞机的要求和菜鸟不一样了;
当然好飞机飞起来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了,但我们毕竟不是米多的人了,能不换就不要换了。
螺距不仅仅是在控上,大桨的螺距有调过吗?

网友:
同感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还是要严重感谢华XX,是它以低廉的价格把很多人引到这条道路上,然后飞不起来才去想办法入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我把控上调到最大后,看到大桨螺距已经很大了,没必要再调大桨上的螺距了,我想没有谁的JJ飞个悬停要到45度吧!再说越大的螺距电机越没有劲.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过还是更换了设置.锂电直接接在电机上吗?

网友:
36# 一样可以倒飞的。 主要看你愿意在机器上下多大的精力。 以前帮朋友调的飞机。有刷一样可以飞过人高的。

楼主:
所以我现在不打算在36#上升级了,只是想让它升进来哪怕是一下.老婆也非常支持我重新买一款,现在我一直在合计什么机型,什么配制,基本固定下来是GL,用天地飞新出的9通的控,辉盛的舵机,其他配置怎么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投入精力不要紧,但首先是不能投入金钱,因为我不打算在这个机子上花米了.换配置我知道是可以飞起来的.

网友:
7分调,3分飞

网友:
古代的时候玩飞机都是从弹射 牵引 橡皮 开始, 能玩到2.5C的压燃机线操纵已经算要经历不少时间了.现在楼主没有航模经验居然要玩起六通比例的电直, 感觉太勇敢了. 就好象没开过飞机的人就直接开上了喷气机.
飞行员至少要先飞过滑翔机才能上动力飞机,  建议楼主先买个LAMA玩玩吧. 要我说如果 36号真要给你飞起来, 你的烦恼会更大. 就象上面买53号的那位朋友那样.

网友:
螺距太大桨转速低肯定飞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给我上课啊老大.看来你的LAMA玩得不错了啦,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螺距从最小到最大都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
其实应该不关机子的问题,关键是你没有坚持。

网友:
我的36#升级无刷后在最近在客厅练对尾悬停,基本上能稳定停在空中,锂电用的是手机电池捆绑在一起,曾经买过块2200mah 15c锂电因太暴力我没用。

网友:
LZ用螺距尺量下你的JJ的最大螺距是多少,用有刷电机的话,螺距过大过小都飞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更换了设置.锂电直接接在电机上吗?

把原来的电源插口换成锂电的插口就行了

网友:
:)

我的第一架是亚拓450,基本上可以说飞起来烦恼就来了。
而且是在没人带的情况下,害的那些时候每个月连馆子都不敢下了;

原先也很瞧不起LAMA,后来给女儿买了LAMA;现在在练航线,450总找不到合适的场地,所以现在经常用小LAMA在练航线;基本上我认为新手不妨从LAMA开始,主要是皮实(LAMA摔10几次未必去修一次)、好飞,虽然感觉上比真的电直差远了,但习惯了会减少真电直错舵的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
我的也是36。 挺好飞的。 不过改装的面目全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