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450陀螺的安装

楼主(2007-05-12):
自从上次炸坏401陀螺后,一直想找个稳妥的地方安装401。曾经把401装在陀螺安装座下方,飞了两次后感觉不太可靠,因为下方安装座太小,很局促,总担心掉下来。
后来改成以下安装,我认为很稳妥。
裁一块0.5玻纤板,陀螺和接收机用双面贴固定在玻纤板上,再用双面贴固定在肚子里。这下不用担心了 。代价是增加2克重量。

由此我想:450的塑料底板在制造时稍微做长一点,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自己给底版加个"阳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给底版加个"阳台"嘛~~

很形象啊

网友B:
我是把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了
像V2一样
这样就可以把401装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了
像V2一样
这样就可以把401装在下面了

我也反过来装过,感觉平台还是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反过来装过,感觉平台还是太小。

对比V2可以发现
V2侧板在尾管座部分和SE有差别,按照V2的样子修改下SE侧板
说白了就是把侧板磨掉一点,不再挡着401,增大平台使用面积

网友:
阳台不错,但我的阳台是倒着的装尾管固定座下面

网友:
401还是要重点保护。。。

楼主:
有空上个视频。

楼主(2007-06-14):
老贴重温

网友C(2007-11-01):
自己动手diy一个加长座就好了

网友D:
LZ 的机是 菲尼克斯 跟688的混血么?

网友E:
这样安装401如果要调整的话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F:
其实倒装在尾固定座下面侧板也不用挫,找个明信片,拆成合适大小叠4层贴到那个地方把 底座高度垫高..401就可以倒放而碰不着侧板了 当然这样放就是401边缘有点大于那4层明信片垫座.飞起来一样效果的.

网友G:
LZ用的是JR原装的10通接收?这玩意这么重你也用在450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