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平衡充怎么样?

楼主(2007-05-12):
用过的谈一下感受.谢谢

网友A:
我第一次用它充电发现散热孔狂烫手,散热孔的小窗户都烤软了,充电时绿灯竟然一直灭,目前还在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用得还可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非常的棒,我一直用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用它充电发现散热孔狂烫手,散热孔的小窗户都烤软了,充电时绿灯竟然一直灭,目前还在查问题出在哪里。

0852有风扇,不烫啊,电源接错了吧

网友:
0852原来我也用过,就是电流不可调,用的不错,我帮朋友买多三台啦!

网友:
是不是  地区有差异
比如说 南方和北方的温度不一样 导致的

网友:
0852不错!:loveliness: 我一直用,性价比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的棒,我一直用它

我的是买Lama原配的,也很好呀。

网友:
CP2带的,充鼓了一个,以后再也没充满过,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852有风扇,不烫啊,电源接错了吧

我用Lama原配的,拆开检查了一下,初步怀疑有个三极管损坏,最近忙,一直没抽出时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Lama原配的,拆开检查了一下,初步怀疑有个三极管损坏,最近忙,一直没抽出时间修。

辣马的不是平衡的好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