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款平衡充电器,3E MODEL智能平衡充电器(sma ...
大家给推荐一款平衡充电器,3E MODEL智能平衡充电器(smart plus系列)怎么样?

楼主(2007-05-12):
大家给推荐一款平衡
充电器
,3E MODEL智能平衡充电器(smart plus系列)怎么样?

网友A:
我用过3E,近一年坏了,感觉质量不太可靠。现在用飞越的充电器,可以同时充两组电池,电压和电流都可以调,感觉还行。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多少钱?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C:
要用个好一点的电源 我的 电源又坏了

网友D:
 8错的说

网友E:
电源可以接电脑的12v输出,我平时就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