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请教

楼主(2007-05-12):
60在CCPM模式下油门从最第到最高时,螺距变化角度是多少啊?
为什么我的变化还不到2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啊?

网友A:
遥控器上可以调螺距限幅的,大哥

网友B:
对 变化幅度可以加大,就是控左上面的旋钮

网友C:
说明书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