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直接接锂电池为什么不转?

楼主(2007-05-12):
不是所有的有刷电机直接接锂电池都不转,只有个别的会转。大多数都是接触的瞬间转一下,然后就不转了,我也用快速连续的打火让电机转起来。但,为什么有刷电机直接接锂电池为什么不转?

网友A:
会不会是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将电刷和换向器的接触点烧氧化了。否则应该会转的。

网友B:
把电机打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将电刷和换向器的接触点烧氧化了。否则应该会转的。

高人! 一般就容易烧这个,多用几个小功率马达试下就知道了!小马达电流小应该还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将电刷和换向器的接触点烧氧化了。否则应该会转的。

这点有可能吗,快速的打火,电机却可以转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打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多次打开,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 一般就容易烧这个,多用几个小功率马达试下就知道了!小马达电流小应该还行的!

随身听里面的电机没问题。

网友:
不懂

有人会的.说一下.大家学习.

网友D:
把电池保护板去掉,再不转就定电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保护板去掉,再不转就定电机问题。

对头!
如果您直接用手机里的电池,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您用的是模型用的锂电池,那就是马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
如果您直接用手机里的电池,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您用的是模型用的锂电池,那就是马达问题。

对头,就是手机电池。那电池保护板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连续打火,电机也可以转呢?而且不是所有的有刷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保护板去掉,再不转就定电机问题。

高人啊。

网友F:
手机电池串有保护板,有大电流保护、短路保护、还有的能过充电保护和过放电保护。直接接电机时,启动电流超过了它的设定,保护电路起作用截断电流。所谓连续打火,就是不断地瞬间接通,立即断电。电机是电感性元件,接电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接通到断开时间越短,反电动势越大,阻碍电流增加,未达到保护电路起跳值,电机能继续转下去。不同电机的感抗不同,感抗小的瞬间电流仍然超限,保护板动作。模型用的锂电没有装保护板的,其放电能力与C数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机电池串有保护板,有大电流保护、短路保护、还有的能过充电保护和过放电保护。直接接电机时,启动电流超过了它的设定,保护电路起作用截断电流。所谓连续打火,就是不断地瞬间接通,立即断电。电机是电感性元 ...

兄弟:你分析的对。
楼主:将保护板上的FET换成更大电流的试试?或许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分析的对。
楼主:将保护板上的FET换成更大电流的试试?或许能解决。

换FET 没用 的
要改检测 电路
那还不如拆掉保护板呢

网友:
不懂,只好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