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电源维修

楼主(2007-05-12):
大家好  我的3E  充电器的电源又坏了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原应引起的
那个电源能不能修?

网友:
怎么个坏法? 单路没有输出?截止电压不对? 还是没反映?

楼主:
用我的电源没有反映  而换上其他的就可以了
估计是电源坏了
想知道这个电源可以修吗》
12V  5A 的

网友:
弄个电脑电源上去吧!
估计烧不了了!

网友:
12v5A不够用的.弄个10的吧

楼主:
电脑电源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的  你们 看用开关电源可以吗?
另外  10A 的电源是不是要贵很多啊

网友A:
10a12v的估计要超过120米了 试着自己修一下吧。修前记得把大电容放电,否则你会很爽的~

楼主:
有那个大哥修过  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12v的估计要超过120米了 试着自己修一下吧。修前记得把大电容放电,否则你会很爽的~

 找下爱迪生的感觉!
你那电源一般会烧场效应管,用万能表表查吧,要人帮忙分析最好是上图!

楼主:
我今天又买了一个回来
还是5A 的  不感  冲5S 了 现在只 冲3S    每次 都很小心  用手去感觉电源的温度
我们这里现在的天气热啊  3S  都 烫的要命  估计命不久啊

网友:
国产开关电源质量的确不咋的, 要买就买进口笔记本等设备用的电源吧, 质量非常好, 而且买二手拆机的也不贵, 我买了个12V 12.5A的DELL电源也才90元, 下次拆开拍个照片你看,对比国产开关电源只看元件就知道差别.

网友:
楼上的在哪买的啊?

楼主:
是啊 在那里买的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设计问题,五个管子都没有散热片;也许其中坏了一个,引起全部没有输出。
另外容易坏的是高压开关管,要承受250V左右的高压,你的照片上看不出来是哪个,需要近拍。
还有容易坏的就是电阻和电容,在高温下工作,电阻容易开路,电容也容易失效。特别是连到高压部分的大电阻(500多K)的,你用可以量一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