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飞行时间明显缩短,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05-12):
翼龙刚装好时用1700和1300的电池都能飞20分钟以上,现在两块电池都只能飞不到10分钟,是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的充电器是普通35元的锂直充。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好的  电池容易坏 建议买个好点的平衡充

网友:
锂电?镍氢?
锂电控制不好充放电容易坏

网友A:
按照你的表述应该是电池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表述应该是电池挂了

我原来也用这种直充,不到三十个回合就挂了!
现在用平衡充,都七十个回合以上了,容量还是没有明显下降!

楼主:
看样子的买个好些的平衡充了。

网友:
翼龙还是用氢电吧,便宜量又足筋折腾

网友:
还有,用锂电飞翼龙也容易过放.

网友:
如果是碳刷电机,打磨下换相器,用1200号沙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龙刚装好时用1700和1300的电池都能飞20分钟以上,现在两块电池都只能飞不到10分钟,是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的充电器是普通35元的锂直充。

我觉得如果电池正常使用,充电时又不过充,很可能是电池本身质量问题,能否短信告诉我啥牌子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