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 4合1的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12):
红、绿交替闪烁,何解?

网友A:
同志,先开控再给飞机接电池。。。。

楼主:
控是开着的啊

网友B:
把油门杆及油门微调拉到底!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原帖由
yyz228
于 2007-5-12 21:43 发表
把油门杆及油门微调拉到底!
我试试。
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楼主:
又有新状况了,可以正常飞了,但是飞了一段时间,开始抖舵,然后马上降落。。。。。原来都是绿灯常亮的,又红绿交替了,然后开始绿灯闪烁,就处于失控状态,舵机马达乱动,大约持续1分钟后,恢复正常,绿灯常亮。。。。。。。好像和电池电量有联系,每次都是几乎差不多的时间开始失控。。。。。。。。

网友D:
肯定是电量不够

网友E:
看看晶体是否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