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和9650哪个好?

楼主(2007-05-12):
如题?

网友A:
不闲重,当然是9254好啦~ 不过我还是用回9253了,因为我的9650怎么调,在倒飞航线的时候都会甩尾

网友B:
450放9254?太夸张了点吧?我的油机才放9254^^^^^^

网友C:
要看放在什么鸡上呀

网友D:
效果肯定是9254好,不过重了许多,还要外接BEC,
我现在也用它换了9650下来

网友E:
 这问题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