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40A,烧了?

楼主(2007-05-13):
今天飞KT,拉力不够,摔了一下,后来电调就不能用了,一直咳嗽。回来换上之前能用的电机也是不行。。。

之前为了减轻重量,把热缩管拆开,直接把香蕉头焊在电调接电机的地方了。

从外表看不到烧掉的痕迹阿。那2个330uf/25v的电容摔扁了。。。自己换了2200uf/25v的电容也是不行。郁闷阿。

网友:
哪买的 最好联系下经销商
最好公布下搭配和飞机参数

网友:
40A的也会烧啊!!

网友:
是不是电调有线断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
电容的容量大小要合适才可以啊,不是说越大越好的,摔扁了只要不漏液该还能用的,只是你换的那两个的容量比原来的也相差太远了啊。

网友:
 幸灾乐祸

网友B:
拿个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容量大小要合适才可以啊,不是说越大越好的,摔扁了只要不漏液该还能用的,只是你换的那两个的容量比原来的也相差太远了啊。

那2个电容是接在电池的线路上面,稳压的吧,应该没啥问题吧。

回头换2个一样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烧了

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