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失控的问题?

楼主(2007-05-13):
刚入手LAMA V3。。。。。。。。。。。。。。。

控的电池满,一排灯全亮。。。。。锂电满,刚充好,量一下电压,8.4V。。。。。。。。。。

先开控,再接上锂电,4合1,绿灯闪了几下后常亮,一切正常。。。。。。。飞起来。。。。。。。。。。。。

飞着,飞着,突然从空中掉下来。。。。。4合1红绿交替闪烁。。。。。。看起来是失控了。。。。。。。。

这时控的电仍然是满的,锂电量了一下,电压有8V(每个单元有4V)。。。。。。。。。。

按照先前步骤再来一遍,开控,接电。。。。。。。4合1又正常了,绿灯常亮。。。。。。。。。。。再飞。。。。。。。

又一次充空中掉落。。。。。。。。。红绿交替。。。。。。。。。。靠。。。。。。。。又失控(这时要是不拔锂电,过几秒,就开始乱抖舵,电机狂转,控是开的状态)。。。。。。。。。。。量电压,锂电7.6V(每个单元3.8V)。。。。。。。。。。。。。。

我狂晕了,难道每下降0.4V就必须得失控一次啊。。。。。那怎么飞啊。。。。。。。。

请大大们赐教。。。。。。。。。。。。

PS:电都是满的(控和锂电),不会是电力不足造成的。。。。
         晶体重新插拔过,也不会是晶体松动造成的。。。。
         4合1的各个插头也都检查过,没有松动。。。。。
        天线是全拉出来的(控的全拉出,4合1的也全拉出,穿了天线管。。。。

网友:
我的lama v3 有时也突然接收不到信号、抖舵, 后来发现是台灯干扰所致。

  检查一下周围的干扰吧,也许能找到原因

网友:
台灯干扰?什么样的台灯?

网友:
宜家买的,U形灯管,黑色塑料灯罩,能夹在书桌边上,自由调节高度角度的台灯

楼主:
没有什么干扰的东西啊

网友A:
请厂家检查一下,更换遥控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厂家检查一下,更换遥控系统吧!

换4合1混控?

网友:
‘4合1红绿交替闪烁’
好像是接收信号不正常,按您的描述,好像不是发射机的问题,而是四合一里的毛病。换四合一试试看。

网友B:
我买的新版的LAMA  V3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买旧版的LAMA V3就是楼主所说的问题!!楼主的是旧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新版的LAMA  V3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买旧版的LAMA V3就是楼主所说的问题!!楼主的是旧版的??

是新版的。。。

网友:
接收可能有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这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检查旁边有没有干扰吧

网友:
控的天线一定要全部伸出来,。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