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控制组的运动方向到底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7-05-13):
下面两张图片是藍色機械鳥的尾舵控制组运动方向和摇杆方向的对应示意图。

但我觉得按照这个方向运动的话,飞机尾巴的转动方向应该是和摇杆的方向相反。我的V2的方向就和这两个图片是反的,但尾巴的转动方向的确是和摇杆方向一致的。到底是图片错了还是我的安装有问题??

网友:
尾桨向机尾转的,你看下攻角就是了,我的SE是这样的,V2不知道

网友:
首先鸟大的设置图绝对是正确的,这不容置疑!

“但尾巴的转动方向的确是和摇杆方向一致的”
这句话是指方向舵摇杆向右时,尾变距滑块也向右吗?
还是指在飞行中整个机巴向右?

正常情况下悬停飞行中方向舵摇杆向右则机头向右转弯

上图看看可能更清楚

楼主:
我的尾浆是向机尾转动的,方向没错。

“但尾巴的转动方向的确是和摇杆方向一致的”是指在对尾旋停时,摇杆向右打,尾巴就向右转,尾变距滑块也向右。摇杆向左打,尾巴就向左转。

如果正常情况下悬停飞行中方向舵摇杆向右则机头向右转弯,这样的话对尾方向摇杆向右打,尾巴就应该向左转?

网友:
楼上的,没有绝对正确这一说法,鸟大的是常规标准而已,尾舵方向完全可以反向使用,国外很多飞3D的高手也有这种设置飞法
关键是习惯而已,只要习惯、能飞、好飞,无所谓对错,摇杆方向可以反向但是陀螺仪也要配合好方向,这样就可以正常飞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尾浆是向机尾转动的,方向没错。

“但尾巴的转动方向的确是和摇杆方向一致的”是指在对尾旋停时,摇杆向右打,尾巴就向右转,尾变距滑块也向右。摇杆向左打,尾巴就向左转。

如果正常情况下悬停飞行中 ...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尾舵方向反了,在遥控设置中改过来就是
对尾悬停时打方向舵,你可想象成开车一样,机头方向和摇杆方向一致才符合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