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13):
在<发一套认为最好的飞行原理说明书哦 (转)>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尾桨的旋转方向可以顺着主旋翼,也就是说,对于逆时针旋转的主旋翼,尾桨向前转(或者说,从右面向直升机看,尾桨顺时针旋转),这样尾桨对主旋翼的气动干扰小,主旋翼的升力可以充分发挥。尾桨也可以逆着主旋翼的方向旋转,也就是说,对于逆时针旋转的主旋翼,尾桨向后转(或者说,从右面向直升机看,尾桨逆时针旋转),这样尾桨和主旋翼之间形成一个互相干扰,主旋翼的升力受到损失,但尾桨的作用加强,所以可以缩小尺寸,或降低功率。

不能理解,请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尾桨会对主旋翼之间形成一个干扰??谢谢

网友:
任何螺旋桨旋转产生的气流都是旋转的,如果尾桨向前转,其气流靠近主旋翼一侧具有向下的分量,与主旋翼气流同向,所以主旋翼的升力可以充分发挥,但不能说是气动干扰小,只能说是对主旋翼产生有利干扰。但此时尾桨受主旋翼的不利干扰,气流向下分量大,向左的分量减少,效率就下降。
反之反是。

楼主:
完全明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