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桨保护器?

楼主(2007-05-13):
好用吗?对与较薄且软的桨叶呢?桨保护器重吗?

网友:
好用,只几克重,不碍事!

网友:
有用处的,建议楼主配置

网友:
我的 5030, 5043 都上桨保护器了.

网友A:
好用 就是怕找皮圈  多带些  最好 炸过后 不要用了  我的JJ半空脱桨 损失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 就是怕找皮圈  多带些  最好 炸过后 不要用了  我的JJ半空脱桨 损失严重

哈哈,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还是不习惯用那个东东

网友:
不牢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