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7-05-13):
没见过这中
电机
,看样子应该是无刷的.图中"1"应该是接电调的."2"不知道是接什么的,里面有很多插针

网友A:
哪里用的?2感觉像是位置反馈信号借口

网友B:
车用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C:
有感无刷

网友D:
有感无刷电机,但可以用普通无刷电调驱动.
如果用有感无刷电调驱动,启动性能更好,低速扭力大.加速快.
一般这样的电机是用在车模上的.

网友E:
原帖由
ebing
于 2007-5-16 16:56 发表
打火机哪里买的?

网友F:
偶也没见过这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