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楼主(2007-05-13):
请教!如何自制
遥控器
,只要能通过45~50V电量的!我只要做简单的遥控通电和断电就可以了!有吗?我是韶关的!

网友A:
一般电池没有用45~50V,都是11。1V的电池。

网友B:
LZ说的遥控器可能根本与航模无关的其他遥控器或产品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网友D:
LZ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用小孩的玩具控就可以了,应该加个继电器,可以控制强电。

网友E:
开关电路 遥控设备 非常简单 现在有成品的
一套下来 应该不超过 30圆
可以有 4通道 和 6通道的
其实就是 一个发射接收模块 + 解码和放大+ 继电器
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
你也可以到网上搜索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会有好多的产品说明 电压看继电器的 规格 属于隔离电路 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