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初学者,请教下飞机的问题!!

楼主(2007-05-13):
我在玩G3时发现里面有一种固守巽机(型号记不清了),转变不掉高度,推杆一回中,飞机就自动回到水平.襟翼也是推杆一回中,飞机自动水平.请问这种飞机上是不是装了什么装置?谢谢!!!!!!!!!!

网友A:
这些都可以在飞机设定里调,把上反角调大,重心调前,下拉调零或者负(上拉)就行了。
在真飞机上就是模型稳定性较强。
还有,你说的应该是副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