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机的一点问题 高手来指点下吧

楼主(2007-05-13):
以前一直玩车的  最近想玩KT板机了   可这些设备让我头大到现在    对于飞机我可是文盲水平啊  呵呵 所以只有请这里的高手帮下忙啦
1、看到好多人KT机的马达用的是2208无刷的  可这个马达有4种KV值:1200   1500  1800  2600  这四种  应该选哪种啊   是不是KV值越大 电用的越快啊
2、这个马达要用多少A的电调啊  20A的能用吗
3、遥控和接收设备 天地飞WFLY FT06-A和C都可以吗  哪个比较好啊
4、机体重量和推力的比例应该控制在几比几左右  才可以玩平飞  和钓机动作啊
5、这种KT机的比重点(不知道是不是叫比重点  就是重量的平衡点)应该在飞机的什么部位
呵呵  这么多问题  真是不好意思啊  身边没有喜欢玩模型的朋友 只有我一个人孤独的奋斗着  呵呵  只有来麻烦你们了   谢谢了啊

网友:
买KV小点的,1000以下的比如2410 小铃铛,可以接1047螺旋桨,便宜 ,大桨慢,又好吊机
20A的能用
天地飞WFLY FT06-A
这种KT机的比重点(不知道是不是叫比重点  就是重量的平衡点)应该在飞机的什么部位:
重心在翼玄30%左右

楼主:
哦 谢谢啊  呵呵  还想问下天地飞WFLY FT06-A   这个遥控距离大概有多少啊

网友:
最多50米

当然是不拉天线

楼主:
。。。。。。 差点没看到下面这句话  呵呵
   那拉了天线呢

楼主:
4、机体重量和推力的比例应该控制在几比几左右  才可以玩平飞  和钓机动作啊
天地飞WFLY FT06-A   这个遥控距离大概有多少啊
这两个问题有谁知道啊 麻烦回答下吧

网友A:
据说平飞推力一般在重量的25%以上,吊机要大于1,可以按每一千克大于10W的功率配电机

网友:
固定翼遥控器一般在500米以上,要看当地的电磁环境的,就是干扰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平飞推力一般在重量的25%以上,吊机要大于1,可以按每一千克大于10W的功率配电机

是不是就是说 按100克重量的飞机来说  平飞就需要125克的推力   钓机就需要200克的推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