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Esky LamaV4直机的朋友来看看

楼主(2007-05-13):
我的LamaV4直机上的主桨上的拉杆,怎么是只有一只的?不是一边一只的吗?还有遥控器上面右下角那4只开关是有什么作用的呢?怎么连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晕,请知道的朋友解说一下,先谢了

只有一边拉杆?

遥控器右下角那4只开关有什么作用?

全机图

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amaV4直机上的主桨上的拉杆,怎么是只有一只的?不是一边一只的吗?..... ...

我的也是有一只,正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面右下角那4只开关是有什么作用的呢?怎么连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 ...

上面写了 "Servo reverser" !

网友:
 右面第二个是THR(油门),拨了反向会很吓人的,不要乱动。

网友:
只有一只拉杆的.4只开关是反向的

网友A:
1、正常。
2、反向开关。

楼主:
那是不是,4只都不能动?,但不知道是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有什么作用呀

引用 网友A:
.......
2、反向开关。

楼主:
哦,明白,谢谢了

楼主:
有用这遥控器玩G3的朋友吗,请指教下啦,谢谢

网友:
上桨是自平衡的,呵呵!
G3买那个USB延长线就能玩,超爽,哈哈

网友:
:)

1)是只有一边;另外LZ的LAMA的上悬翼(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最好升级成金属的,否则炸机的时候平衡锤很容易掉出来的;
2)四个开关为伺服倒置开关。出厂设置即可,千万不要自己设置;
   AIL:副翼
   ELE:升降舵
   THR:油门
   RUD:方向舵
   REV为反向,NOR为正常
LAMA调整好了确实非常好飞:在室内设置可以放开双手悬停;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晕~~~

怎么是x呢?没贴上?

网友B:
图片怎么传不上,昏了

网友C:
请用过Esky LamaV4的模友评价一下这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怎么传不上,昏了

谢谢指教,请问这个叫什么,在那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用过Esky LamaV4的模友评价一下这款机!

相当不错,而且没尾螺旋桨,也买小了点配件,打陀十分准确,反应非常敏捷和迅速,玩过就觉得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正常。
2、反向开关。

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这个叫什么,在那有买?

www.himodel.com上有卖(http://www.himodel.com/list.php?sub2=FQ&page=7),5imx之前有,但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货;
升级这个之后至少平衡锤再很难掉出来了;

LAMA4实际上和LAMA3是一样的,只是滑撬、机壳有变化;LAMA 4的机壳设计比Robins(LAMA 3之后的一个版本)合理。但很遗憾感觉上相对LAMA3没有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十字盘设计和LAMA 3完全一样,有些失望;
LAMA的最大好处是皮实、好飞,但也特别的肉;网上传说LAMA无法飞直线航线(十字盘结构限制),但实际上飞熟练了,直线航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himodel.com上有卖(http://www.himodel.com/list.php?sub2=FQ&page=7),5imx之前有,但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货;
升级这个之后至少平衡锤再很难掉出来了;

LAMA4实际上和LAMA3是一样的,只是滑撬 ...

但我有这样的感觉,(平衡锤)能掉出来,不是坏事,在撞击时起码会卸了一部份的力度,如果固定了(平衡锤),有可能会撞弯(平衡锤)或撞断!

不知大家怎样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有这样的感觉,(平衡锤)能掉出来,不是坏事,在撞击时起码会卸了一部份的力度,如果固定了(平衡锤),有可能会撞弯(平衡锤)或撞断!

不知大家怎样看法?

同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有这样的感觉,(平衡锤)能掉出来,不是坏事,在撞击时起码会卸了一部份的力度,如果固定了(平衡锤),有可能会撞弯(平衡锤)或撞断!

不知大家怎样看法?

平衡锤掉出来对新手会很烦的,因为在连接球头时非常容易搞错方向,这样会造成LAMA在起飞的时候自旋,以前小LAMA是给女儿玩的,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LAMA的平衡锤的连接杆较软,而且LAMA本身的力量就不很大,所以多数情况下很难撞弯甚至是撞断,即使有撞弯的情况手稍掰一下就可以了(仅有一次被撞弯了:是小LAMA上树了,一个大桨被打断了)
LAMA不是450级的飞机,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有这个担心,至少我知道现在我女儿飞LAMA我不用担心平衡锤掉出来可能还要重新调机---基本上给她随便摔了-----只是备用大桨多准备些就可以了。

网友B:
更正一下:平衡锤不是被固定,新的升级座多了个小的金属帽子,这样在炸机(好象LAMA不应该用炸机)的时候,连接平衡锤的金属杆不会掉出来;

网友:
ESKY 的V3 V4 004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衡锤掉出来对新手会很烦的...... ...

我試過掉在草地上,不是一般的難找呀!

网友:
另一个甩掉了再换上。。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平衡锤不是被固定,新的升级座多了个小的金属帽子,这样在炸机(好象LAMA不应该用炸机)的时候,连接平衡锤的金属杆不会掉出来;

升级座不是固定的吗 ,我看过图片还以为是固定的 ,如果不是固定的,真考虑升级 ,飞了出来真的难找啊,上次玩摔了一下,那来看看,就以为飞了一边拉杆出来,害得我找了一个小时还没找到 ,才上来问问的,V4有升级座了吗(我看那配件都是V3的)不知V4合不合用,容不容易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平衡锤不是被固定,新的升级座多了个小的金属帽子,这样在炸机(好象LAMA不应该用炸机)的时候,连接平衡锤的金属杆不会掉出来;

请问,新的升级座V4可用吗,我找过好象没有哦,(原来的,升级件-中心座组EK5-0206)我问过不合V4用哦

网友D:
可以把平衡锤用一条钓鱼线和机身连接起来!!

网友:
V3和V4仅仅是机壳和滑撬不一样,其他我没发现什么不同。V3 / V4到底哪个好些,我认为是个人喜好:V4相对V3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我的V4刚拿到,还没有升级,应该可以用V3的升级组件

网友:
主旋翼头我换了升级件,平衡杆掉不出来了。

网友:
平衡杆掉不出来,空心轴就令人担忧了. 用鱼线栓住或许是个好方法, 能够掉出来, 但不至于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平衡锤用一条钓鱼线和机身连接起来!!

对!也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发现遥控器比较费电,飞两三次,以没电了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电池不禁用,我都弄坏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电池不禁用,我都弄坏一块了

我是说遥控器里面的电池,不是直升机上的电池

网友:
8节1800mAh的Ni-MH电池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反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