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CM的有刷A5艇下水**配置图.视频

楼主(2007-05-14):
今天跑了一下我的玩具艇,水波有点大不敢全程高油门(就我一个呀!),请大伙指教。

刚过了条船水波有点大,先等一下
http://dv.ouou.com/play/v_38d7f3fcdfa0c.html
差点开翻了
http://dv.ouou.com/play/v_38d7f3fcdfad7.html
540猛龙有刷

为了降低推力角,做了水冷半套

两组3s加拿大锂电,120A单向

桨还没升级,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什么配置啊

网友:
LZ,是什么配置啊?介绍一下吧

网友:
重心不对!

网友:
 我也有一两 准备改成你那样的

楼主:
双车加压水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位知道请讲一下.加了会怎样?

网友A:
这个电机电流很大的哦

2个540用12V的防水电调  行不行啊?
前进50A后退20A的

网友:
这个电机个人觉得就是不耐跑,转速很高,带小桨速度不错。或许是我电压加太多了,10-12节电跑二到三次就是爆碳刷,最终还是放弃了~~~~~

网友:
细看视频加速很有力,电机能力不错,速度还可以再提高。建议花点心思换对好桨就可以提高不少,玩具桨还是差点。
感觉船跳是因为波浪的原因,镜面湖也跳的话可以稍稍移动一下重心(请问现重心大约在哪个阶梯位置?)。
压水板没必要时不要随便加,会拖慢速度。
船底颜色班驳是何原因?
三个进水口不怕阻力太大?

楼主:
多谢爬兄指点,现重心大约在第二阶梯,其实757厂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个人比较了几款玩具A5觉得他的做工最好,模具平滑,漆色饱和,艇身与设备盒都有密封条,艇身的螺丝孔全部蜡封,接受的两个继电器为标的6.12.24.220V--15A,我直接上过3s锂没问题,就是发射太糙了,船底颜色班驳是因为有黄油没擦干净,进水口正计划开在船底,这个壳用双车硬轴桨位好象不太合理,瞎玩吧.

第一次玩船请爬兄和大伙多看看,学习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540用12V的防水电调  行不行啊?
前进50A后退20A的

还要看电池的放电能力,我一组3s锂电池很热120A的电调没温度,两组并联就有温度了,电压没变电池温度下来了.
电机 电调 电池要平衡

网友:
考虑一下3P3S锂电吧!
建议先用镍氢! 锂电坏了很心痛的,因为很贵啊!

网友:
镍氢也不便宜啊

我是苏州的,3000MAH的工业包装,电子市场里居然要28块一节,我晕死了,打算买加拿大锂电了
LZ的猛龙540跑了几次了,看看有没有爆碳刷啊,
我的VOLOV也打算用这款电机的,12V防水电调,+50A  -20A
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用个单电机的话只要3S就行了 桨要慢慢试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玩具A5,想改,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