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的发动机怎么磨车和调教啊??

楼主(2007-05-14):
请问前辈们,新买来的直机
发动机
怎么磨车啊??我只知道大脚车可以把车垫起来磨车,固定翼装上螺旋桨磨车,可直机该怎么磨啊?不会是装上大桨磨吧?请教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装上大桨,设置调好,悬停磨车。

网友B:
我主油针开2圈,悬停磨车

网友C:
那新手呢?悬停可不会啊,是不是放在地上磨啊?